屏蔽罩影响了灵敏度,靠近DCDC的电感就影响了灵敏度

楼主:
最近在用一个蓝牙芯片,这个芯片内部是DCDC+LDO供电,所以外挂一个39uH的功率电感,电感与屏蔽罩之间只有0.2mm的间隔。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一盖上屏蔽罩,灵敏度降低3dB,一旦去掉屏蔽罩灵敏度就恢复了。而且在DCDC电感部分将屏蔽罩开孔也可以改善该问题。
是屏蔽罩离电感太近影响电感性能还是DCDC的干扰信号在屏蔽罩内反射影响了灵敏度?这种情况选择带屏蔽的电感是不会可以解决该问题?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电感会好很多

网友A:
最近打算换一个带屏蔽的电感,设计要求这个电感值不能太小,再加上对尺寸有要求,很难找到合适的电感了。如果带屏蔽的电感效果好很多是不是说明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电感或者DCDC的干扰在屏蔽罩内反射折射干扰了射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打算换一个带屏蔽的电感,设计要求这个电感值不能太小,再加上对尺寸有要求,很难找到合适的电感了。 ...

如果没有磁屏蔽,空间干扰会比较大,对于小信号和无线信号会有较大影响。

网友:
必须用带屏蔽电感,尺寸不满足,重新规划设计。

网友:
把屏蔽罩接地试验一下
要不就换电感

网友:
小体积、较大感值、电流要有余量,这样的电感确实不好选。
一些新品可能会满足要求,但是很贵,可能还需要订货。

网友:
电感工作时的交变磁场在屏蔽罩上感生出的噪声影响了灵敏度。要么从新设计PCB,包括电感位置、屏蔽位置,特别是周边的接地层要重新设计,就近将干扰旁路到地,要么换用屏蔽电感试试。

网友:
3.8x1.1x1.8的屏蔽电感 39uh 有想试吗?

网友:
既然是屏蔽罩,应该是保护射频敏感电路的,为何还要将DCDC电感这个干扰源包在其内部呢?要不重新设计一下屏蔽罩的外框形状避开电感位置?或者产品不装屏蔽罩会有其他问题吗?很多产品其实不需要屏蔽罩也能过测试吧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