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处做开关的MOS管两端并联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
如图,这个MOS管是用来做电源开关用的,可是奇怪的是D1这个肖特基二极管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整张原理图是这样的

网友A:
这支二极管并联在MOS管两端,很奇怪。功率MOS管内部本来就有一支二极管(所谓“寄生”二极管)。虽然MOS管内部的二极管特性并不很好,但也没有必要再并联一支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支二极管并联在MOS管两端,很奇怪。功率MOS管内部本来就有一支二极管(所谓“寄生”二极管)。虽然MOS管内 ...

看不透这个二极管的意图,我猜想是不是为了在按下电源按键关机的时候,利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来放掉那些电源滤波电容上面的电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透这个二极管的意图,我猜想是不是为了在按下电源按键关机的时候,利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来放掉那些电 ...

“我猜想是不是为了在按下电源按键关机的时候,利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来放掉那些电源滤波电容上面的电荷”

关机时,电源侧并不会令电源线与地线短路,“放电”也就无从说起。
即使是关机时需要放电,且关机时电源线与地线短路,MOS管内部二极管也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不必另加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是不是为了在按下电源按键关机的时候,利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来放掉那些电源滤波电容上面的电荷” ...

我是想说电源插头拔出来的时候,D1和MOS管里面的二极管一起释放电容的电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说电源插头拔出来的时候,D1和MOS管里面的二极管一起释放电容的电荷

图中并不存在插头拔出时接入的快速泄放回路,D1自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并不存在插头拔出时接入的快速泄放回路,D1自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J4上面的电源线拔掉,那D1就通过R129和R131连接到地了,这时C74、C75这些电容通过这个路径放电,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4上面的电源线拔掉,那D1就通过R129和R131连接到地了,这时C74、C75这些电容通过这个路径放电,我是这么 ...

你看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能是“快速泄放通路”么?MOS管里有个寄生二极管,应对这点放电电流充裕得很,扩展D1就毫无价值。如果有快速泄放回路,且放电电流超出了MOS管寄生二极管的载流能力才需要外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能是“快速泄放通路”么?MOS管里有个寄生二极管,应对这点放电电流充裕得很, ...

D1应该不会是多余的,这是个Arria 10主板上面的电源入口电路,大公司对成本抠得更严。虽然加入D1不会变得放电很快,但肯定是比原来只用MOS管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应该不会是多余的,这是个Arria 10主板上面的电源入口电路,大公司对成本抠得更严。虽然加入D1不会变得 ...

不是快不快的事情,很多情况不能只看器件模型,而要熟读熟记datasheet, 你注意到C73没有?它的作用是让MOSFET开得慢一些,电容充电太快的话MOSFET内部瞬间高热DS短路。
MOSFET体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峰值仅标称Id的1-4倍(具体查规格书),时间不超过300uS,然二极管则是30倍10mS。

网友D:
这是防止正常工作时,输入端短路造成P-MOS损坏用的,该不该加,看产品需求,看成本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防止正常工作时,输入端短路造成P-MOS损坏用的,该不该加,看产品需求,看成本控制

哦,原来如此。真没想到是防输入短路的,平时都默认这种事不会发生了,最多搞个防反接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如此。真没想到是防输入短路的,平时都默认这种事不会发生了,最多搞个防反接的电路

这只是偶然事件,不过规范的电路是该考虑的,比如78XX的典型应用电路就在输入输出跨了一只二极管。
我的英文很差,也不想学。我并看不懂datasheet的英文描述,我只看懂并对比数据表就行了,做到这一点,已经秒杀绝大多数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