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从MSP430FR4133移植到MSP430FR6972如何做到低功耗一样?

楼主:
程序内容:RTC LCD显示、ADC电池采样;MSP430FR4133可以做到7UAMSP430FR6972却有40UA;多余的电流经查ADC10UA),AD 关闭,内部参考电压无法关闭而MSP430FR4133可以关闭,为什么?
void ADC12_Config()  // MSP430FR6972
{
         PMMCTL0= SVSHE + PMMPW;

         while(REFCTL0& REFGENBUSY);              // If refgenerator busy, WAIT
REFCTL0 |= REFVSEL_1 + REFON;            // Enable internal 2.0V reference //参考电压配置
ADC12CTL0 &= ~ADC12ENC;                   // Disable ADC12 (ADC12ENC=0的情况下,修改启动或关闭AD)
ADC12CTL0 = ADC12SHT0_8 + ADC12ON;       // Set sample time  采样保持时间 256ADCCLK;启动AD
ADC12CTL1 = ADC12SHP;                    // Enable sample timer ADCCLK = MODOSC; sampling timer   从采样保持器中获取信号
ADC12CTL2 |= ADC12RES_2;                 // 12-bit conversion results分辨率
ADC12CTL3 = ADC12BATMAP;                // Enable internal 1/2 AVCC+
ADC12MCTL0 = ADC12VRSEL_1 + ADC12INCH_31; // ADC input ch A30 =>internal 1/2 AVCC+
ADC12IER0 |= ADC12IE0;                       // ADC_IFG upon convresult-ADCMEMO
while(!(REFCTL0 & REFGENRDY));            // Wait for reference generator
                                            //to settle
ADC12CTL0 |= ADC12ENC;
__delay_cycles(400);
}
ADC中断
   case ADC12IV_ADC12IFG0:                // Vector 12:  ADC12MEM0 Interrupt
     ui16Bat_Vol = (uint32_t)100*ADC12MEM0/0x3FF;
     if(ui16Bat_Vol_Old!=ui16Bat_Vol)
                     {
                                   bADC_done_flag= true;
                                ui16Bat_Vol_Old= ui16Bat_Vol;
             }
     //Exit from LPM0 and continue executing main

     while(REFCTL0 & REFGENBUSY);              // If ref generator busy, WAIT
     REFCTL0 = 0;
     while(!(REFCTL0 & REFGENRDY));            // Wait for reference generator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ON;      //AD 关闭
     break;

网友:
void ADC10_Config()   // MSP430FR4133
{
        CSCTL8 |= MODCLKREQEN;
        PMMCTL0 = SVSHE + PMMPW;

        PMMCTL2 |= INTREFEN;                // 1.5V voltage reference generate
        ADCCTL0 = ADCSHT_8 + ADCON;         // 256 ADCCLK cycles

        ADCCTL1 = ADCSHS_0 + ADCSHP + ADCSSEL_0 + ADCCONSEQ_0;  // ADCSC bit SHS,
        // MODCLK
        // SC-SC  单通道单次
        ADCCTL2 |= ADCRES + ADCSR;          // 10 bit resolution, 50ksps
        ADCMCTL0 = ADCSREF_0 + ADCINCH_13;  // Reference AVCC+/AVSS-, Channel 13
        ADCIE |= ADCIE0;                    // Interrupt enable

        __delay_cycles(400);
}
ADC中断
case 12:  // MSP430FR4133
。。。
PMMCTL2 &= ~INTREFEN;   // 关闭内部参考电压 为低功耗
ADCCTL0 &= ~ADCON; //AD 关闭
break;

网友:
还有不执行LCD显示,电流就降到8.5UA,那就差不多,LCD显示攻耗近20UA太大了,我现在这样设置有错吗?电路差不多,区别就在R23/LCDCAP 接4.7uF,而FR4133 接0.1uF
VSS--4.7uF -| R23/LCDCAP
VSS--0.1uF -|R03
VSS--0.1uF -|R13
VSS--0.1uF -|R23
程序设置有错吗?
void CLOCK_Config()  // MSP430FR6972
{
                PJSEL0 = BIT4 | BIT5;                   // For LFXT
        // Configure LFXT 32kHz crystal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4 &= ~LFXTOFF;                     // Enable LFXT
  do
  {
    CSCTL5 &= ~LFXTOFFG;                  // Clear LFXT fault flag  清除 LFXT 失效标志
    SFRIFG1 &= ~OFIFG;
  }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如果失效标志存在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void LCD_Config(void)  // MSP430FR6972
{
         //Initialize LCD segments 0 - 15;  18 - 21; 24 ; 28 - 30
  LCDCPCTL0 = 0xFFFF;
  LCDCPCTL1 = 0x713C;
  LCDCPCTL2 = 0x0000;                                //设置LCD管脚 L0 - L15; L18 - L21; L24 ; 28 - 30 pins selected

  // Initialize LCD_C
  // ACLK, Divider = 1, Pre-divider = 16; 4-pin MUX
  LCDCCTL0 = LCDDIV__1 | LCDPRE__16 | LCD4MUX | LCDLP;

  // VLCD generated internally,
  // V2-V4 generated internally, v5 to ground
  // Set VLCD voltage to 2.60v
  // Enable charge pump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for it
  LCDCVCTL = VLCD_2_96 | VLCDREF_0 | LCDCPEN;

  LCDCCPCTL = LCDCPCLKSYNC;               // Clock synchronization enabled

  LCDCMEMCTL = LCDCLRM;                   // Clear LCD memory

  //Turn LCD on
  LCDCCTL0 |= LCDON;  // 打开LCD
}

网友A:
void CLOCK_Config()// MSP430FR4133
{
        P4SEL0 |= BIT1 + BIT2;                  // Select pin4.1 pin4.2 as crystal function
        do
        {
                CSCTL7 &= ~(XT1OFFG + DCOFFG);            // Clear XT1 and DCO fault flag  清除 XT1 DCO 失效标志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如果失效标志存在

        CSCTL4 = SELA__XT1CLK;                                        // IMPORTANT. Select ACLK = XT1 = 32768Hz
}

void LCD_Config(void)   // MSP430FR4133
{
        uint8_t ui8Cnt;
        uint8_t *pLCD = (uint8_t *)&LCDM0;

        for (ui8Cnt = 13; ui8Cnt > 0; ui8Cnt--)                        // Clear LCD memory
        *pLCD++ = 0x00;                                        // CLR LCD

        SYSCFG2 |= LCDPCTL;                              // R13/R23/R33/LCDC1/LCDC2 pins selected  设置 LCD功耗

        LCDPCTL0 = 0xFFFF;
        LCDPCTL1 = 0x01FF;                                        //设置 LCD管脚 L0~L24 pins selected

        LCDVCTL = LCDSELVDD + LCDCPEN;                // Mode 2 设置 降低LCD 功耗 片上电荷泵

        LCDCSSEL0 = 0x000F;                                        // 设置 公共极  COM0~3
        LCDCSSEL1 = 0x0000;

  LCDM0 = 0x21;                        // L0 = COM0, L1 = COM1
  LCDM1 = 0x84;

        LCDCTL0 |= LCD4MUX + LCDLP + LCDON;        // 打开LCD: 4-mux 模式
}

网友:
ADC功耗问题已经找到
ADC12CTL0 &= ~ADC12ENC;
REFCTL0 &= ~REFON;
ADC12CTL0 &= ~ADC12ON;      //AD 关闭

网友B:
ADC里面,你把REF寄存器关闭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CLOCK_Config()// MSP430FR4133
{
        P4SEL0 |= BIT1 + BIT2;                  // Select pin4.1 pin ...

  LCDVCTL = LCDSELVDD + LCDCPEN;                // Mode 2 设置 降低LCD 功耗 片上电荷泵

这句话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CTL = LCDSELVDD + LCDCPEN;                // Mode 2 设置 降低LCD 功耗 片上电荷泵

这句话去 ...

FR6972 LCD显示功耗近20UA,FR4133  LCD显示功耗只有6UA;
MSP430FR4133设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里面,你把REF寄存器关闭应该可以

ADC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