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所示双稳态电路中b1的-1.13V是如何产生的请计算一下

楼主:
请问如图所示双稳态电路中b1的-1.13V是如何产生的请计算一下

网友A:
“如图所示双稳态电路中b1的-1.13V是如何产生的”

此数值与那个-6V电源、各电阻数值有关。各电阻均未标注数值,无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双稳态电路中b1的-1.13V是如何产生的”

此数值与那个-6V电源、各电阻数值有关。各电阻均未标 ...

非常感谢  各数值如下图所示  请看看可以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各数值如下图所示  请看看可以算了吗

Vb1为负,意味着T1关断,T2饱和导通。既然T2饱和,那么T2集电极电位Vc2估计为0.2V(估计为零,误差也不大),剩下的事情就是15k欧电阻和51k电阻对负6V分压了。

网友:
看的眼睛花!

网友:
看不清楚,RC微分电路

网友:
这是课本上的吗?看着图片是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