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IRDY) == RESET)”死循环

楼主:
STM32使用内部震荡器,原来好用的代码今天调试时发现一直死在
stm32f0xx_hal_rcc.c文件的HAL_RCC_OscConfig函数
反复执行下边代码

/* Wait till HSI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I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I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使用STM32CubeMX改主频,重新生成代码、换板子都没解决问题
后来想试试是不是jlink的问题,找了一个自带仿真器的nucleo开发板,把st-link引出线接到待测板子上
在IAR工程设置里准备把jlink改成st-link时发现原来仿真器下边选中的是Simulator!!!

网友:
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了你的贴子,解决了。感谢

网友:
跟MDK相比IAR确实很多地方做的不好,没有做到所见即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