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H743ZI测评】(4)-DCMI之OV7620采集

楼主:
    我对对应摄像头的认识最早应该是从之前飞思卡尔智能车(现在应该是恩智浦智能车了)开始的,那会儿有摄像头组,我参加的不是这个组别,但是对这个比较好奇,我是参加电磁组,采集的是磁场的中的几个点,根据点的值来推断通电导线位置。而摄像头是直接看一个面,低头看脚下,抬头看前方很是羡慕。再之后是参加论坛测评NXP LPC54100的时候想趁机会采集下摄像头,当时是用的之前的土办法,自己设行中断场中断来大致获取数据,数据量也有限,根本无法获得整张图片。    现在有了H7的板子,自然是要试试DCMI的,前面废话说了不少,马上开始正题。

DCMI配置大致如上图,再额外使能个串口。
下面是初始化代码
DCMI->IER |=  DCMI_IER_VSYNC_IE ;
        DCMI->CR |=  DCMI_CR_CAPTURE | DCMI_CR_CM;
        DCMI->CR =        0x00094282;

开中断,再中断里判断采集的状况。
if((DCMI->RISR&DCMI_RIS_VSYNC_RIS)==DCMI_RIS_VSYNC_RIS)
        {
                DCMI->ICR |= DCMI_ICR_VSYNC_ISC;
                if(dcmi_line_cnt>0)finish_cnt[2]=dcmi_line_cnt;
                dcmi_line_cnt=0;
                if(dcmi_pixel_cnt>0)finish_cnt[0]=dcmi_pixel_cnt;
                dcmi_pixel_cnt=0;

        }
        if((DCMI->RISR&DCMI_RIS_LINE_RIS)==DCMI_RIS_LINE_RIS)
        {
                dcmi_line_cnt++;
                DCMI->ICR |= DCMI_ICR_LINE_ISC;
        }
        if((DCMI->RISR&DCMI_RIS_FRAME_RIS)==DCMI_RIS_FRAME_RIS)
        {
                if(dcmi_line_cnt>0)finish_cnt[3]=dcmi_line_cnt;
                dcmi_line_cnt=0;
                if(dcmi_pixel_cnt>0)finish_cnt[1]=dcmi_pixel_cnt;
                dcmi_pixel_cnt=0;
                DCMI->ICR |= DCMI_ICR_FRAME_ISC;
                vsync_flag=1;
        }
        if((DCMI->RISR&DCMI_RIS_OVR_RIS)==DCMI_RIS_OVR_RIS)
        {
                DCMI->ICR |= DCMI_ICR_OVR_ISC;
        }
        if((DCMI->RISR&DCMI_RIS_ERR_RIS)==DCMI_RIS_ERR_RIS)
        {
                DCMI->ICR |= DCMI_ICR_ERR_ISC;
        }

在while循环里处理采集的数据,采集完完整的数据交给TFT显示,TFT显示是沿用之前的SPI TFT显示。
if((DCMI->SR&DCMI_SR_FNE)==DCMI_SR_FNE)
                {

                        d_temp.u32=DCMI->DR;
                        d_buf[dcmi_pixel_cnt*2]=d_temp.u8[0];
                        d_buf[dcmi_pixel_cnt*2+1]=d_temp.u8[2];
                        dcmi_pixel_cnt++;
                        if(dcmi_pixel_cnt>10000)
                                dcmi_pixel_cnt=0;
                        HAL_GPIO_TogglePin(LD3_GPIO_Port,LD3_Pin);
                }
                else
                {
                        uart_decode();
                        if(vsync_flag)
                        {
                                vsync_flag=0;
                                showimageHUI2RGB(d_buf);
                                //HAL_Delay(100);
                                        //DCMI->CR |= DCMI_CR_CAPTURE;
                        }
                }
  }

由于OV7620我用的只采灰度图像,TFT是彩屏,于是需要转换一下
tRGB =((x >> 3)|((x & ~3) << 3)|((x & ~7) << 8));
DCMI的功能很多,有各种功能,比如单次拍照,连续采集,全屏采集,指定区域采集,各种分配等。
除此调试有点摸不到头脑,于是写了个简单的上位机软件配合调试。
功能看下面串口解码函数就一目了然,上位机可以控制H7开始采集,可以将采集的数上传,也可以实时更改DCMI寄存器,这样调试就相对简单点,不用来回编译下载程序。
void uart_decode(void)
{
        if(uart_flag)
        {
                uart_flag=0;
                switch(uart_dara[2])
                {
                        case 0:
                                if(uart_dara[3])
                                {
                                        DCMI->CR |= DCMI_CR_CAPTURE;
                                }
                        break;
                        case 1:
                                if(uart_dara[3])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START",5,1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3,d_buf,19200,100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3,"END",3,100);
                                        DCMI->CR |= DCMI_CR_CAPTURE;
                                }
                        break;
                        case 2:
                                if(uart_dara[3])
                                {
                                        DCMI->CR |= DCMI_CR_CM;
                                }
                        break;
                        case 3:
                                d_reg.u8[3]=uart_dara[4];
                                d_reg.u8[2]=uart_dara[5];
                                d_reg.u8[1]=uart_dara[6];
                                d_reg.u8[0]=uart_dara[7];
                                switch(uart_dara[3])
                                {
                                        case 0:

                                        break;
                                        case 1:
                                                DCMI ->CR = d_reg.u32;
                                        break;
                                        case 2:
                                                DCMI ->CWSIZER = d_reg.u32;
                                        break;
                                        case 3:
                                                DCMI ->CWSTRTR = d_reg.u32;
                                        break;
                                        case 4:
                                                DCMI ->ESCR = d_reg.u32;
                                        break;
                                        case 5:
                                                DCMI ->ESUR = d_reg.u32;
                                        break;
                                        case 6:
                                                DCMI ->IER = d_reg.u32;
                                        break;

                                }
                        break;

                }
        }
}

上位机界面如下图

采集实拍

最后再来几张摄像头采集,TFT显示的图片。

DCMI的功能很强大,再配上H7的超高性能,应该可以做些人工智能或者机器视觉之类的东西,本次测评程序有点简陋,简单的测试了下DCMI的功能,没有使用DMA,这肯定很影响H7的正常发挥,希望H7不要介意。
本次测评到此结束,谢谢阅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upermiao12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厉害,请教上位机用什么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请教上位机用什么编的?

LabVIEW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请教上位机用什么编的?

楼下说的对,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