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技术

楼主:
有哪位做过无线充电电路,实际做出来的充电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无线充电真的吗?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么,现在手机好多不都支持无线充电么

网友:
就难度而言,这玩意儿比电磁炉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A:
效率仍然较低,各个手机厂家都有无线充电,都不主推,有而已,䦆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率仍然较低,各个手机厂家都有无线充电,都不主推,有而已,䦆头

此话差矣! 无线充的手机已经连续三年年出货量过亿。一位小兄弟在原厂做无线充AE, 去年无线充芯片出货几KK,销售额近半个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话差矣! 无线充的手机已经连续三年年出货量过亿。一位小兄弟在原厂做无线充AE, 去年无线充芯片出货几K ...

销售额近半个亿,是不错。
现在能做到多大功率的,有超过10w没
可以多介绍一些这方面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售额近半个亿,是不错。
现在能做到多大功率的,有超过10w没
可以多介绍一些这方面东西

能做多大功率?你是搞业务的?能搞多大功率看市场接受能力,你要是有1000W充电功率的手机,给你直接上电磁炉得了

网友:
无线充的难点根本不在于功率,而是手机摆在的随机性,不同手机受能线圈的差异,金属手机扣的捡测等等

网友:
想了解什么?

目前无线充以WPC的Qi协议居多,其标榜的安全性和兼容性得到了不少厂商及客户的支持。

无线充本身并不难,使用一个全桥,在线圈上提供~5V,180kHz的交流信号,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了。

如果你只做5W的充电,信号是单向传输的,接收端(手机)会通过切换负载(可以是阻性,也可以是容性,以切电容居多)的形式,将信号耦合到发射端。发射端解析出这个信号,并依据信号来控制发射频率、调整输出功率(如果允许)、实现异物检测等

如果要做5W以上的充电,那就比较复杂了,苹果手机允许的做法是固定频率在127.5kHz,通过调整线圈电压来实现调节功率。

三星手机以及Qi-EPP协议通信就不是单向的了,发射端也需要通过FSK调制将信号加载在线圈上发送出去,发送和接收之间有实时交互,对异物检测的要求也就更高。

无线充电的难点楼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具体说来就是,由于信号是通过一个无磁芯变压器耦合的,信号传输容易出现解码失败,导致充电过程中出现断充,这会被当成兼容性问题不被接受。
还有就是,功率传输阶段,由于效率不高,损耗在介质上的功耗本身就不小,到底损耗大于多少我们才可以认为是其中出现了异物这个不好判断。
并且,手机与充电器摆放相对位置的差异也会对上面两个问题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做无线充电设计要面临的关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销售额近半个亿,是不错。
现在能做到多大功率的,有超过10w没
可以多介绍一些这方面东西

我们是做无线充电里面的线圈(发射端/输出端) 5w、15w 单线圈双线圈都有客户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无线充电里面的线圈(发射端/输出端) 5w、15w 单线圈双线圈都有客户选择.

欢迎来坛子里聊聊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欢迎来坛子里侃侃

??不太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