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使用ST-Link的SWD下载No Target Connected解决方案

楼主:
最近在做项目时需要用到STM32F103C8T6的核心控制板,做项目之前一共选择了两种类型的板子。

两种核心板均满足项目需求,因为板子本身比较小,没有集成STlink下载线的接口,又因为内部接口原因不能使用串口下载。为了不浪费Money去店铺买专门的下载器,本帖介绍一下如何使用ST-Link的SWD模式下在,以及在使用SWD下载时需要哪些接口,遇到No Target Connected怎么解决。
STlink接口图如下:

一、下载引脚选择
我看过有的介绍手册中说是使用四根线,四根线的确可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选择使用五根线,五根线绝对没有问题。选择ST-Link上面的VDD3.3V、TCK(SWCLK)、TMS(SWIO)、TVCC、GND五个引脚。

ST-link 与核心板对应引脚如下图:

接线完毕后一定要检查不要出错。下载时不需要外部供电!!!!!!由STlink给核心板供电即可。加上外部供电后会出现No Target Connected,导致无法识别目标板,更不能下载。

二、下载配置说明
因为我选择的核心板是C8T6,中容量的芯片,所以需要在打开的程序中做几步配置,过程非常简单。
1、

2、

3、

4、

5、点击Add添加目标板的参数

设置完毕后,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