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性光耦设计一个隔离系统时,要求达到隔离强度1800伏,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哪些

楼主: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线性光耦输入与输出两侧之间能够承受1800V电压,某些线性光耦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例如HCNR200。

网友:
其次,电路板上元件布局和布线也必须注意彼此之间的距离。
固体表面是绝缘性能最差的,必要时可以考虑在电路板上开缝。

网友:
你的安规标准号是什么?1.8Kv只是电压要求,你可能是用的比较旧的标准,新标准是用“伏.秒”表述的。楼上说的开槽是个好办法。同时也要注意电源的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线性光耦输入与输出两侧之间能够承受1800V电压,某些线性光耦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例如HCNR200。

http://www.doc88.com/p-1886847682090.html
我看到这篇论文要求隔离强度2000V,但是他用HCNR200来隔离,这样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1886847682090.html
我看到这篇论文要求隔离强度2000V,但是他用HCNR200来隔离, ...

按道理说,这样使用超出了厂家保证的电压范围,是不允许的。
但是,实际产品往往留有相当大的余量,该光耦说明书中也给出了其它测试的测试条件。
如果是做产品,必须按照芯片生产厂家给出的规范来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