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数据锁存器74HC573应用实例

楼主:
1、74HC573是一种8数据锁存器。主要用于数码管、按键等等的控制 。
573有两个功能:
1)数据锁存.
当输入的数据消失时,在芯片的输出端,数据仍然保持;
2) 数据缓冲,加强驱动能力。74LS244/74LS245/74LS373/74LS573都具备数据缓冲的能力。

2、管脚说明:
OE:output_enable,输出使能;
LE:latch_enable,数据锁存使能,latch是锁存的意思;
Dn:第n路输入数据;
On:第n路输出数据;
3、工作原理简述
当OE=1是,无论Dn、LE为何,输出端为高阻态;
当OE=0、LE=0时,输出端保持不变;
当OE=0、LE=1时,输出端数据等于输入端数据;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a. OE=0;
b. 先将数据从单片机的口线上输出到Dn;
c. 再将LE从0->1->0
d. 这时,你所需要输出的数据就锁存在On上了,输入的数据在变化也影响不到输出的数据了;

4、在keil c51中新建工程ex56,编写如下程序代码,编译并生成ex56.hex文件
//
#include
sbit LE1 = P2^0;
sbit OE= P2^1;
sbit LE2 = P2^2;
void main(void)
{
  LE1 = 1;
OE =0;
P3 = 0x55;
LE1 = 0;
LE2 = 1;
OE = 0;
P3 =0x11;
LE2 = 0;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