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55实现定时功能应用实例

楼主:
1、555芯片能够实现精确的定时功能。在延时模式下,利用外部的电阻和电容可以实现比较准确的定时。
本例即利用这个功能:程序启动后,按下按键会使555输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小灯也被点亮,同时单片机检测到高电平后,让蜂鸣器发出声音,延时时间结束后,小灯熄灭,蜂鸣器停止鸣叫。

2、在keil c51中新建工程ex65编写如下程序代码,编译并生成ex65hex文件
//555定时器实验,
#include
sbit signal = P1^0;
sbit BEEP = P3^7;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 = 0;i < 120;i++);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signal)    //检测555输出的电平高低
  {
    BEEP = ~BEEP;   //
   delayms(3);
  }
}
}

网友:
单片机里面有定时器功能,为什么要使用555呢?表示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