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卡程序设计实例的上、下电

楼主:
1.1 CPU卡上电程序

/*******************************************

函数名称:CardPowerUp

函数功能:卡上电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描述:复位过程:先加VCC,200个时钟周期内加CLK,之后,SDA应在CLK加上后的

200个时钟周期内被置于接收状态,CLK加上后,保持RST为低至少400个时

钟周期,之后卡复位RST被置为高,SDA上的应答应在RST信号上升沿后

400-40000个时钟周期内开始,RST为高后,等待400个时钟周期开始接收

应答信号

*******************************************/

void CardPowerUp(void)

{

//卡SDA输出1,

CardSDAOutput;

CardSDAOutputHigh;

//卡上电输出高,不上电

CardPowerOutputHigh;

delay_ms2M(10);

//开始复位时序,卡上电200个时钟周期内加MCLK

//卡上电

CardPowerOutput;

CardPowerOutputLow;

Delay05XETU(); //186个时钟周期

//输出MCLK

MCLKOutput;

MCLKOutputLow;

MCLKOutputHigh;

MCLKSEL;

//MCLK加上后,卡复位脚输出低,保持至少400个时钟周期

CardRSTOutput;

CardRSTOutputLow;

Delay05XETU();

//SDA应在MCLK加上后200个时钟周期内被置于接收状态

//卡SDA脚置为输入

CardSDAInput;

Delay1ETU();//372个时钟周期

Delay1ETU();

//卡复位脚输出高,应答信号在RST变高后400-40000个时钟周期开始

CardRSTOutputHigh;

Delay1ETU();

}

1.2 CPU卡下电程序

/*******************************************

函数名称:CardPowerDown

函数功能:卡下电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描述:先将RST置低,再将CLK置低,然后将SDA置低,最后将VCC置低

*******************************************/

void CardPowerDown(void)

{

//RST,CLK,SDA,VCC置低

CardRSTOutputLow;

MCLKOutputLow;

CardSDAOutputLow;

CardPowerOutputLow;

CardRSTOutput;

CardSDAOutput;

//将SDA,MCLK,POWER,RST都置为输入口

//CardSDAInput;

MCLKInput;

//MCLKOutput;

CardPowerInput;

//CardRSTInp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