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捕获模式测量信号占空比

楼主:
用于测量空气pm2.5,该传感器通过测量信号的占空比估计颗粒浓度

(1)TimerB设置,工作在捕获模式:

void TimerB_Init(){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CM_2+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ID_3;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MC_2;
  _EINT();
}

(2)定时器开关:
void TimerBopen(void){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 |= TBIE;
}

void TimerBclose(void){
  TBCTL &= ~TBIE;
  TBCCTL0&=~CCIE;                     //禁止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

(3)中断
用到两种中断:下降沿/上升沿中断、计数器溢出中断

实现在单位时间内测量低电平的时间,从而计算占空比:

//―――――定时器TB CCR0的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P6OUT |=BIT0;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else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上升沿
    P6OUT &=~(BIT0);
    widthB+=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

//―――――定时器TB计数器溢出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switch( TBIV ){
    case 2: break;                   //CCR1不使用
    case 4: break;                   //CCR2不使用
    case 14: numB++;       //溢出
    break;
  }
  if(numB>=15){
    numB=0;
    secB++;
  }
  if(secB>=10){                        //设定时间后需要改变
//   calculate();
    TimerBclose();
    return;

    //设置为传送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