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波控制

楼主:
如下图所示,需要参考Iab 过零点,控制输出Vg1,Vg2 pwm波形输出;已知Vg1,Vg2,Iab三者频率相同; Vg1,Vg2 占空比相同,相位相差180度,占空比2/3;
需求:Vg1 PWM波形的高电平需要以Iab过零点对称,Vg2相对Vg1相位滞后180度。

上述控制有没有好的方法,求推荐讨论。

网友:
“已知Vg1,Vg2,Iab三者频率相同”

Vg1、Vg2是你的stm32产生的,其频率由你自己控制,怎么能够说“已知Vg1,Vg2,Iab三者频率相同”?只能说“要求Vg1,Vg2,Iab三者频率相同”。

网友:
如果波形图中绿色线和紫色线与首帖文字没有关系,那么你必须先测量lab信号若干个周期,求其平均值,然后开始输出Vg1和Vg2。输出Vg1和Vg2过程中还需要测量lab过零点,每个周期修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