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怎样做温补?

楼主:
我知道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热敏电阻,做反馈电路。或者是使用好的元件。或者使用铝板PCB等等物理方案。
第二是,测量温度,软件补偿。
各位高手,还有其它什么方案吗?比如使用电路结构什么的。

网友:
你的温补是应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还有其它什么方案吗?”

还有一种方法是加热保持恒温,例如恒温晶体振荡器。

网友A:
请教各位,半导体温升是不可避免的,有没有使用类似差分的方式的方案,来补偿温升呢?我就想利用这种水涨船高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半导体温升是不可避免的,有没有使用类似差分的方式的方案,来补偿温升呢?我就想利用这种水涨船 ...

当然有。首先差动放大器就是两支管子互相补偿的。再如互补推挽功放电路,两管基极之间往往用两支二极管串联来供给两管基极偏置,也是利用二极管温度特性与三极管发射结温度特性差不多这一点来进行补偿。

网友:
负温度系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