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是XC6SLX45的开发板吗?

楼主:
偶得一片板子,本想拆件,后来看看10层的全新镀金板,拆了实在可惜。麻烦大神们给看看这是个什么板子。板上有一个网线口 SAB-C167CR-LM(16位单芯片微控制器),XC6SLX45,AD7938(8通道, 1.5 MSPS ,具有序12位和10位并行ADC),大量的OPA2277(高精密运算放大器),TL082(运放),s29gl128内存,cy7c1051dv33(512MRAM)LTC2938(电源监测)。大量的SN74LC14,74HA08,74LC02,74LVC164245

网友:
板子上有JTAG,EXT,RS,1,2,3,等几个接口

网友:
没原理图也开发不了啊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个设备板子还是个开发板。看能否相应的找到些资料。毕竟这么大一块10层板,密密麻麻的零件浪费了可惜。
我估计是设备板的面大,因为电源输入是分了很多个焊盘,要引线上去的,有正负15V,5V,1.2V,1.9V,2.5V,3.3V,3V,等多组输入电压,其中3V和3.3V要3A电流。
这个板子貌似还是对称设计,ADC后左右是对称的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