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 Studio

楼主:
今天用Mbed Studio遇到一个问题,在论坛里搜Mbed Studio竟然一个帖子也没有,这是没有人用吗?
1、Mbed导入本地工程后,提示mbed.h文件找不到,如图

我已经安装了mbed-os,文件夹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但是为什么不能自动关联,也没有关联的选项
2、Target选项里面没有调试设备,如图

有提示,在工程右击下载库的源文件,可是,下了之后也没有用,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这个IDE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试用了一次就放弃,能配置的选项太少了,玩不起来。
我当初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是因为mbed-os没下载下来,我当时下了很多次都失败了,后来偶然一次成功了,下载了估计有一个小时候左右。但是既然你说mbed-os下载下来了,我就不清楚是啥问题了。
另外mbed提供的cli工具也是垃圾,各种报错,根本用不了。mbed搞了也好多年了吧,为啥没普及,我估计就是这个问题,工具太辣鸡。

网友B:
你们的头像太像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从mbed在线编辑器中,先创建一个工程,然后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头像太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从mbed在线编辑器中,先创建一个工程,然后导出。

这个我知道,就是想着,在线的没办法调试,查看定义也很麻烦,想看看studio是不是跟好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DE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试用了一次就放弃,能配置的选项太少了,玩不起来。
我当初遇到和你类似 ...

我也是下了很多次才成功的,一开始都是40%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就是想着,在线的没办法调试,查看定义也很麻烦,想看看studio是不是跟好用一点

导出到本地后,就可以用熟悉的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出到本地后,就可以用熟悉的工具进行调试

跨平台总不是什么好事,经常编译缺这个缺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头像太像了

哈哈,我也看混了,以为同一个人呢

网友D:
之前mbed网页版那个就没闹明白,只会用别人写的模块,自己不会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mbed网页版那个就没闹明白,只会用别人写的模块,自己不会写模块

最底层不用直接写,其它用户模块都是用C++写的。

网友:
楼主,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搞定了吗?

网友:
mbed 导出的keil工程,几百个错误,,真是服了~~~~~~~~~~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不想尝试mb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