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C-START开箱

楼主:
GD32E231C-START这款板子在外观设计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和STM32的NUCLEO类似,但是比NUCLEO更漂亮,颜色更白,丝印黑色看起来也更舒服
外包装设计也的非常漂亮,包装盒质量也非常不错

仿真器使用MIN USB接口,盒内带了一条MINI USB数据线,很长很软件用起来很方便
不足之处味道有点大,这个味味道真接受不了
其它厂家开发板提供的USB线很少有能闻到味儿的

板子正面器件不多,包括下边用来实现仿真器的GD32F103单片机
仿真器是开源的CMSIS-DAP非常好用,厂家叫它GD-LINK
遗憾的是插上仿真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找到对应的虚拟串口
不清楚为什么没把虚拟串口加上,这样一来还没有GD32F350的板子使用CH340和USB HUB用着方便
调试UART会非常不方便,这个问题比较要命

板子顶端是GD32E231单片机,和2个晶振及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等
数据电和模块电使用一颗EBLS1608-3R3K的电感隔离
5V输入使用了一颗SMD1210P050TF自恢复保险丝做过流保护
能防止外部输入电源短路
不过想使用大电流时就不能直接在板子上取5V供电了

板子背面没有器件和丝印,看起来非常简洁

开发板使用了和ST NUCLEO开发板不同的设计,仿真器在下边,主MCU在上边,这种设计使用起来感觉还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板子上的排针没有焊上,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这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是否焊接,或者是什直针还是90度的弯针
不足之处是盒子里没给带排针,自己手里没有排针的小伙伴想用的话可能就需要自己去买了

板子的优点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些还有一处不足是+3.3V供电仿真器和主MCU没有单独设计,也没有加跳线帽
厂家也没有提供GERBER文件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断线,想评估GD32E231的功耗情况使用这款板子基本是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致命的,希望后期的版本能够修正。

网友:
1) 白色的比较漂亮,但看不清走线,维修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
漂亮,感觉盒子太大了

网友A:
没有原理图,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那就比较麻烦了

原理图厂家提供了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可以提供给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可以提供给我一下吗?谢谢

整个软件包都给你以,里边有原理图也有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个软件包都给你以,里边有原理图也有代码

网友:
谢谢楼主,公司芯片国产化,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