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7686的串口透传

楼主:
最近自己的项目中使用了mtk7686WiFi芯片,以前从没有接触过mtk的任何WiFi芯片,顿时头大啊,找了fae要了资料,很可怜,竟然只有sdk和几个简单的文档,无奈之下,只能自己慢慢的研究,要了开发板,开始了痛苦的研发旅程。
进入sdk,里面好多例程,有apps的应用例程,hal驱动例程,仔细看看了各个例程,最好选择了lwip_socket例程作为基础,在这个例程上增加串口透传功能,
sdk拷贝到Ubuntu16.04环境下,进入lwip_socket里面找到main.c,使用gedit打开main文件,增加如下内容
首先设定AP的参数及服务器IP和端口
#define WIFI_SSID                ("testlk")
#define WIFI_PASSWORD            ("12345678")
#define Serverip_addr                 ("192.168.43.98")
#define SOCK_TCP_SRV_PORT        6500
定义串口缓存
#define VFIFO_SIZE (256)
ATTR_ZIDATA_IN_NONCACHED_RAM_4BYTE_ALIGN static uint8_t g_uart_send_buffer [VFIFO_SIZE];
定义WiFi缓存
#define WIFI_TX_BUF_SIZE         100
uint8_t wifi_send_buf[WIFI_TX_BUF_SIZE];
继续定义WiFi透传使用的结构体积相关变量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size;
        uint8_t * data;
}wifi_send_msg_t;
wifi_send_msg_t wifi_msg;
static QueueHandle_t wifi_send_queue;
#define WIFI_SEND_QUEUE_LENGTH 1
typedef struct MSG
{
        uint32_t size;
    uint8_t  data[WIFI_TX_BUF_SIZE];
}MSG_T;
MSG_T g_tMsg;
随后修改tcp客户端代码,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client_test_thread(void *not_used)
{
    int ret;
    char send_data[] = "send reveive uart data to network!\n";
    ret = tcp_client_test();
    if (ret == 0) {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example project test success.\n");
    }
    //Keep the task alive
    while (1) {
                if(xQueueReceive(wifi_send_queue,(void *)&g_tMsg,portMAX_DELAY) == pdPASS )
                {
                        ret  = lwip_write(socket_handle,g_uart_send_buffer, g_tMsg.size);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 lwip wrtie uart data success.\n");
                  g_lwip_write_done=true;
                }
        else
        {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 lwip no uart data receive.\n");
                vTaskDelay(1000 / portTICK_RATE_MS); // release CPU
        }
    }
}
增加串口初始化和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uart_read_from_input(hal_uart_callback_event_t event, void *user_data)
{
    if (event == HAL_UART_EVENT_READY_TO_READ)
    {
        g_uart_receive_event = true;
        printf("rcv flag true");
    }
}
void Uart_Thread(void * p)
{
    hal_uart_config_t basic_config;
    hal_uart_dma_config_t dma_config;
    uint32_t length;
        memset(g_uart_send_buffer, 0x00, sizeof(g_uart_send_buffer));
    /* Step1: Call hal_pinmux_set_function() to set GPIO pinmux, if EPT tool was not used to configure the related pinmux.*/
    hal_gpio_init(HAL_GPIO_11);
    hal_gpio_init(HAL_GPIO_12);
    hal_pinmux_set_function(HAL_GPIO_11, HAL_GPIO_11_URXD2);
    hal_pinmux_set_function(HAL_GPIO_12, HAL_GPIO_12_UTXD2);
    /* Configure UART port with basic function */
    basic_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AUDRATE_115200;
    basic_config.parity = HAL_UART_PARITY_NONE;
    basic_config.stop_bit = HAL_UART_STOP_BIT_1;
    basic_config.word_length = HAL_UART_WORD_LENGTH_8;
    hal_uart_init(HAL_UART_2, &basic_config);
    /*Step2: Configure UART port to dma mode. */
    dma_config.receive_vfifo_alert_size = RECEIVE_ALERT_SIZE;
    dma_config.receive_vfifo_buffer = g_uart_receive_buffer;
    dma_config.receive_vfifo_buffer_size = VFIFO_SIZE;
    dma_config.receive_vfifo_threshold_size = RECEIVE_THRESHOLD_SIZE;
    dma_config.send_vfifo_buffer = g_uart_send_buffer;
    dma_config.send_vfifo_buffer_size = VFIFO_SIZE;
    dma_config.send_vfifo_threshold_size = SEND_THRESHOLD_SIZE;
    hal_uart_set_dma(HAL_UART_2, &dma_config);
    hal_uart_register_callback(HAL_UART_2, uart_read_from_input, NULL);
    /* Print the prompt content to the test port */
    //hal_uart_send_dma(HAL_UART_2, (const uint8_t *)UART_PROMPT_INFO, UART_PROMPT_INFO_SIZE);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create uart task success.\n");
    __enable_irq();
    __enable_fault_irq();
    /*Step3: Loop the data received from the UART input to its output */
    while (1) {
        if (g_uart_receive_event == true)
        {
            length = hal_uart_get_available_receive_bytes(HAL_UART_2);
            if(length!=0)
            {
                    hal_uart_receive_dma(HAL_UART_2, g_uart_receive_buffer, length);
                      memset(g_uart_send_buffer, 0x00, sizeof(g_uart_send_buffer));
                      memcpy(g_uart_send_buffer,g_uart_receive_buffer,length);
               g_uart_send_buffer[0]=n++;
                                 g_tMsg.size=length;
                           hal_uart_send_dma(HAL_UART_2, g_uart_send_buffer, length);
               memcpy(g_tMsg.data,g_uart_send_buffer,g_tMsg.size);
            }
            if(g_lwip_write_done)
            {
                                if(xQueueSend(wifi_send_queue, (void*)&g_tMsg, 0)!= pdPASS)
                                {
                                                   //printf("xQueueSendFromISR fail\n");
                                }
                           else
                {
                        g_lwip_write_done=false;
                }
                       }
            g_uart_receive_event = false;
        }
                 vTaskDelay(100 / portTICK_RATE_MS); // release CPU
    }

}
完成以上的基础工作后,开始在freertos里面建立线程,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user_entry(void *args)
{
    lwip_net_ready();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Begin to create socket_sample_task");
    //xTaskHandle xHandle;
    if (pdPASS != xTaskCreate(client_test_thread,
                              SOCKET_CLINET_EXAMPLE_TASK_NAME,
                              SOCKET_EXAMPLE_TASK_STACKSIZE / sizeof(portSTACK_TYPE),
                              NULL,
                              SOCKET_EXAMPLE_TASK_PRIO,
                              NULL)) {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Cannot create socket_sample_task");
    }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Finish to create socket_sample_task");
    while (1) {
        vTaskDelay(1000 / portTICK_RATE_MS); // release CPU
    }
}
main函数里加入串口和tcp客户端的线程,代码如下
    if (pdPASS != xTaskCreate(user_entry,
                              USER_ENTRY_TASK_NAME,
                              USER_ENTRY_TASK_STACKSIZE / sizeof(portSTACK_TYPE),
                              NULL,
                              USER_ENTRY_TASK_PRIO,
                              NULL)) {
        LOG_E(lwip_socket_example, "create user task fail");
        return -1;
    }
    wifi_send_queue = xQueueCreate(WIFI_SEND_QUEUE_LENGTH,sizeof(struct MSG));
    if (pdPASS != xTaskCreate(Uart_Thread,
                              "Uart_Task",
                              SOCKET_EXAMPLE_TASK_STACKSIZE / sizeof(portSTACK_TYPE),
                              NULL,
                              SOCKET_EXAMPLE_TASK_PRIO,
                              NULL)) {
        LOG_I(lwip_socket_example, "Cannot create Uart_Thread");
    }
保存,编译,完成后烧录到mtk7686,在pc及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和串口助手就可以进行透传了。由于板卡在单位,不能截图了。
水平有限,希望大神们多指点。感谢mtk的fae给予指导。
提示,mtk7686不支持在线调试,只能从串口1下载flash配置文件,编译生成文件见下图
导入软件FlashTool.exe,选择串口下载即可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ar_666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