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开机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发现手机开机有个特点:
1、关机时,长按电源键正常开机
2、关机时,插入USB充电,自动开机,但仅停留在电池在充电状态
3、手机和电脑上的重启功能时如何实现的。

上面3个问题,哪些是软件实现(如uboot)哪些是靠外部芯片电源管理实现。
我个人认为2是uboot和电源管理实现,3是电源管理实现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开关机是这么实现的:
按下电源键后、ARM上电、ARM用一个IO保持开机状态,当重启时候直接从uboot重启,ARM所有IO恢复原始状态,由于此时没有按键按下,ARM直接掉电,无法重启。
如果要实现功能3,那么处理器关机前是不是要给电源管理器芯片信号(我要关机),否则ARM应该会继续重启把。

网友:
1.很好实现的,长按开机电路网上有很多参考电路图,2我感觉并没有开机,只是唤醒了屏幕,至于三是软件的开关机

网友:
一般来说,手机的开机是由一片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长按电源键后,电源管理芯片启动并提供电源给系统,处理器进行自检后如无问题则发出维持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维持开机态。关机下充电由外接电源触发电源管理芯片,触发源(按键、外接电源)可以被系统识别,然后执行相应的程序。

网友:
计算机的主板电路中,软件或者硬件重启,触发电路硬件逻辑引发主板上的南桥IC进行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