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电路板上的下载及调试接口问题

楼主:
做的是可穿戴设备,设备上PCB板面积有限,想尽可能节省面积。
板上两颗芯片都需要下载程序,光留这两个接口就需要挺大面积。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手机电路板上,下载程序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当然,可以先把两颗芯片都通过BGA烧录座在专门的烧录板上先烧录好再焊接到产品的电路板上。

但是目前仍然在开发阶段,初期的产量也不会很大。想着初期量产的板子,就是用开发阶段调试的板子,以降低开发周期。把下载口和调试口都放在电路板上,但是尽可能缩小面积。

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可穿戴设备本身体积小,,,
PCB布板尽可能设计精巧
不同的微控制器又有不同的下载方法,不同的方法,下载电路也都不一样
帮楼主顶顶

网友:
初期可以把板子做的大一些,加上下载及调试接口,研发完成后,可以去掉这些接口,片子可以直接烧好程序再焊接

网友:
可以另外做一个两颗IC的最小系统电路,用来下载,下载外之后再焊接上不就行了,

网友A:
几个超小的焊盘面积都留不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超小的焊盘面积都留不出来么。。。

留焊盘,用顶针顶住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