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
大家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VCJ是温度传感器的采集电压,采集电压范围在0-5V之间,0-12V的pwm波由单片机控制占空比,Q1输出控制场效应管,用场效应管驱动电机
我搞不清楚的是(1)电容都是滤波吗?C1C2R1是π行滤波吗?感觉又不像,
(2)C3C4C5我不知道干嘛的
(3)尤其是C6,这个电容很关键吗?
(4)最让我不了解的是U1B,为什么要这样接

网友A:
怀疑电路有误,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设计。
既然单片机已经产生了0~12V的PWM波,何必再用运放进行放大?
既然单片机已经产生了0~12V的PWM波,温度传感器的采集电压VCJ用来干什么?

网友B:
U1B这样接可能是不使用到所以输入输出接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B这样接可能是不使用到所以输入输出接一起

U1B确实是不使用到,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接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路有误,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设计。
既然单片机已经产生了0~12V的PWM波,何必再用运放进行放大?
...

VCJ是温度传感器的采集电压,电压高(电压高就表示温度高,温度有等级划分,不同温度等级,单片控制占空比不一样)了之后单片会控制占空比让Q1驱动外接的场效应管,让电机(实际是鼓风机)转速加快,达到降温,这里的运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当比较器用,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6.3V参考电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其实也感觉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J是温度传感器的采集电压,电压高(电压高就表示温度高,温度有等级划分,不同温度等级,单片控制占空 ...

“VCJ是温度传感器的采集电压,电压高(电压高就表示温度高,温度有等级划分,不同温度等级,单片控制占空比不一样)了之后单片会控制占空比让Q1驱动外接的场效应管,让电机(实际是鼓风机)转速加快,达到降温”

那么这个VCJ电压应该输入到单片机的AD输入引脚才是。否则,单片机怎么知道温度高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