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简单程序设计

楼主:
1.实验目的

    学会用C语言进行简单程序设计。

2.实验要求

    掌握编写排序程序。

3.实验内容

(1)设计一个对8个数据(0-255,任意设置)的由小到大排序程序。

(2)将结果显示在LCD显示器上。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include"1602.c"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unsigned int a[10] = {6,4,1,0,5,7,3,2};
     int i = 0;
     int j = 0;
    for(i = 0;i < 8; i++)
  {
    for(j = i+1; j < 8;j++)
    {
      if(a > a[j])
      {
        int t = a;
        a = a[j];
        a[j] = t;
      }
    }
  }

     while (1)
      {
                i = 1;              //字符串输出显示
                LCD_clear();
                LCD_write_str(0,0,"Array");
                for(i=0; i < 15; i++){
                  if(i % 2 == 0)
                    LCD_write_char(i,1, a[i/2]+'0');
                  else
                    LCD_write_char(i,1, '<');
                }

                delay_ms(2000);

      }
}

网友:
1) 建议排序的代码段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单独的子程序,这样程序看起来整洁,移植调用也方便
2) 延时函数建议用定时器来做
3)祝楼主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