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Ecap

楼主:
1.通过脉冲捕获模块捕获脉冲量的上升沿与下降沿,进而计算脉冲的宽度和占空比。

2.6组ecap模块,也可作为apwm输出使用。

3.特点

1)150MHZ系统时钟下,32位时基的分辨率为6.67ns

2)4级深度

3)可配置为单通道Apwm模式

4.单次模式和连续模式

1)单次模式:ecap模块等待N(1~4)个捕获时间发生,N的值为停止寄存器的值,一旦N值达到后,Mod4计数器和CAP寄存器的值都被冻结。如果向ECCTL2的RE-ARM写1后,Mod4就会恢复并从冻结状态恢复作用,同时如果将ECCTL1的CAPLDEN位写1,那么CAP1-CAP4寄存器就会再次加载新值。

2)连续模式:Mod4计数器循环计数(0->1->2->3->0),直至停止工作,捕获值在一个环形缓冲器里按顺序不断写入CAP1-CAP4

注:通过控制寄存器ECCTL1[CAPLDEN]位可以阻止捕获寄存器数值的加载。在单次模式下,一个停止信号产生的时候(Stopvalue=Mod4)该位被自动清除(CAP1-CAP4不加载)。

5.APWM模式:CAP1和CAP2为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CAP3和CAP4为响应的影子寄存器
6.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必须通过中断清除寄存器(ECCLR)清除全局中断和响应的中断时间。
7.在APWM模式下,周期值和比较值必须写到有效寄存器CAP1和CAP2中,模块会自动复制到其影子寄存器中(CAP3和CAP4),在之后更改数据时,只需要使用影子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