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反激电源电路有些问题

楼主:
这款反激电源中X引脚用于限流作用,V引脚用于过压检测,当什么都不设置时,在140Ω负载左右时C16输出端无电压输出,当V引脚和X引脚全部接地时或者V引脚接地时,140Ω负载上电后可以输出,但是断电后再上电就无法输出了;

当V引脚只通过R202~R206连接线电压时,就出现了附图中各种不稳定情况,负载越小越不稳定,什么原因呀,附件中有规格书

V引脚接线电压时12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12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12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2

V引脚接线电压时12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2

V引脚接线电压时22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22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33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33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100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V引脚接线电压时1000Ω负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

topjx_family_datasheetCN TOP264-271.PDF

网友A:
X引脚是通过在外部电阻设置电流限值,把X脚接地做什么呢
但是断电后再上电就无法输出了,检查芯片坏了么?

网友:
电源一直没学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引脚是通过在外部电阻设置电流限值,把X脚接地做什么呢
但是断电后再上电就无法输出了,检查芯片坏了么?

X引脚和V引脚接地,规格书中说可以禁用限流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引脚和V引脚接地,规格书中说可以禁用限流电压检测功能·

没有找到TOP266的数据手册。
把该型号芯片手册贴出来吧。

网友:
V和X连接后禁用此引脚的所有功能
X接地后限流没有了,感觉X可以不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引脚是通过在外部电阻设置电流限值,把X脚接地做什么呢
但是断电后再上电就无法输出了,检查芯片坏了么?

找到原因了,是V引脚连接母线电压的两个电阻阻值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TOP266的数据手册。
把该型号芯片手册贴出来吧。

老师,附件里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V引脚连接母线电压的两个电阻阻值太大了

哦,好的

网友B:
这边还有问题请教,R5就是那个RCD保护电路的电阻,想计算它的功耗,已知U和R,U2/R是不是还要乘以开关管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还有问题请教,R5就是那个RCD保护电路的电阻,想计算它的功耗,已知U和R,U2/R是不是还要乘以开关管 ...

这个电阻的功率不好计算
这堆元件RZCD,不是标准RCD箝位,即使标准的RCD电路,实际中这个电阻功耗估计测试电流来估算
因为标准的RCD在选择D时,通常为超快反向恢复二极管,额定电流至少是开关管实际工作电流峰值的一半,额定电压需要不低于直流母线上上的母线电压

网友:
可以参考标准的RCD计算,纯粹理论计算公式应该是有人推导的,找反激开关电源的书,都有箝位电路的放电电阻的功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