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口问题

楼主:
做的是可穿戴设备,电池没有采用BTB接口,因为成本比较高。

想问的是,如果电池的两根导线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有什么问题吗?看到好像有的设备是这样做的。
如果用那种小白头,会不会运动的时候电源接触不稳?

网友:
其实这方面有很多的设备技术可以参考  的  你自己拿着东西做一下常规运动  试验一下就可以证明了

网友:
电池线焊到什么地方,可能无关
重要和关键的是固定,目的是防振防松脱落

网友:
可以直接焊到板子上,用接插件更方便灵活,只要品质没问题,一般振动不会导致松脱。如振动很严重,可以点胶增加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