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IM800C遇到的问题,请大侠们帮助

楼主:
在使用sim800c发送短信过程中,只知道如何发送一连串的数据,但如果要分行的话就不会了。
例如:设备编号:00
         压力异常!
请问这样的要如何实现呢?在AT指令集里没找到(应该是不懂),数据长度如何计算?谢谢了!

网友A:
分行?你说的应该是换行吧?要换行时加\r\n应该是可以的吧,\r\n占2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行?你说的应该是换行吧?要换行时加\r\n应该是可以的吧,\r\n占2个字节。

恩恩,是的,但是在发送信息之前不是需要先发送个数吗?例如:
需要发送的数据:
                                                                                    数据长度                                                 换行
“0891683110701605F0  11000D91688106830664F60008AA    17     8bbe59077f1653f7ff1a 0030 0030 000d 000a 771F7A7A5EA64E0D8DB3”

先发送:AT+CMGS=43
然后数据,但是发送不成功,此时是设备编号:00
真空度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是的,但是在发送信息之前不是需要先发送个数吗?例如:
需要发送的数据:
                     ...

发中文短信,AT+CMGS后面的参数是unicode编码的号码,你这43啥意思,我用的是SIM_800,AT指令和SIM_800C应该是一样的,你参考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设置为短信模式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IM800_SMSMode(void)
{
        printf("\r\n接下来要测试的是:短信接收(中英混合)\r\n");
        printf("请向模块上的SIM卡发送一条中英混合短信\r\n");
        printf("按S2发送短信,按S3读取短信\r\n");
        if(SIM800_Cmd("AT+CMGF=1","OK",NULL,500)!=0)            //设置为文本模式
        {
        }
        if(SIM800_Cmd("AT+CSMP=17,167,2,25","OK",NULL,500)!=0)    //设置为文本模式参数
        {
        }
        if(SIM800_Cmd("AT+CSCS="UCS2"","OK",NULL,500)!=0)      //设置UCS2字符集
        {
        }
        if(SIM800_Cmd("AT+CNMI=2,1","OK",NULL,500)!=0)           //设置新消息提示
        {
        }

}

/**
  * @brief  发送中文短信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IM800_SendSMS_CN(void)
{       //短信发送测试        全部按unicode编码
        //文本模式在前面设置过,无需重复设置
        char *sendSMS="0063006F006D0065002000660072006F006D00206DF1573365FA5B9D75355B50";  //come from 深圳旺宝电子
        char *phoneNum="AT+CMGS="00310033003500330034003200390038003200380030"";//注意,改成收信人的号码,可以自己发                                                                                                    给自己做测试

        if(SIM800_Cmd(phoneNum,">",NULL,500)!=0)                                                                    //返回>时就可以输入要发送的内容
         {
                USART6_Send_Data((u8*)sendSMS,strlen(sendSMS));
                printf("\r\n启动发送\r\n");
                USART_SendData(USART6,STARTSEND);                                                                    //启动发送
                printf("\r\n发送完成\r\n");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中文短信,AT+CMGS后面的参数是unicode编码的号码,你这43啥意思,我用的是SIM_800,AT指令和SIM_800 ...

嗯,这个已经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