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降低电磁阀线圈的功耗

楼主:
大家好,我想降低电磁阀打开后线圈的功耗,自己搭了个电路,上电后用示波器捕捉测量A点,电压缓慢上升,上升时间和24V电源上升时间相当。是串联的电阻太小了吗?电容用的是220uF,还是RC常数不对?谢谢!

网友A:
“上电后用示波器捕捉测量A点,电压缓慢上升,上升时间和24V电源上升时间相当。是串联的电阻太小了吗?电容用的是220uF,还是RC常数不对?”

你的24V电源上升时间本身就比较长,掩盖了A点电压上升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用示波器捕捉测量A点,电压缓慢上升,上升时间和24V电源上升时间相当。是串联的电阻太小了吗?电容 ...

谢谢maychang,是不是先把电源打开,再加一个控制开关好一点?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是不是先把电源打开,再加一个控制开关好一点?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要测量L1两端电压变化,本来就应该是先打开24V电源,再闭合S2,对比S2右端和A点电压上升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是不是先把电源打开,再加一个控制开关好一点?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你的电路,对L1进行控制,估计是用电子器件(例如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放在S2位置来控制。
既然是用电子器件如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控制,那么24V电源显然在三极管可以进行控制之前就施加到电路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是不是先把电源打开,再加一个控制开关好一点?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电磁阀的线圈是强电感性负载,在控制器件(取代图中开关S2)关断瞬间会产生相当高的电压,电路中并没有防止这种高电压击穿管子的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吗?”

电磁阀的线圈是强电感性负载,在控制器件(取代图中开关S2)关断瞬间会产生相 ...

客户端有续流二极管,所以电磁阀上没有抑制措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对L1进行控制,估计是用电子器件(例如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放在S2位置来控制。
既然是用电子器 ...

是用MOS管来控制,那么24V电源显然在三极管可以进行控制之前就施加到电路上了,我是这样理解的,MOS打开之前,应该没有电压施加到电阻和线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MOS管来控制,那么24V电源显然在三极管可以进行控制之前就施加到电路上了,我是这样理解的,MOS打开 ...

不错,MOS管打开之前,没有电压施加到电阻和线圈上,但24V电源已经施加到MOS管上了。

网友C:
C103=2~3额定吸合时间/38,显然220uF太小,4700-6800uF比较恬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103=2~3额定吸合时间/38,显然220uF太小,4700-6800uF比较恬当

请教PowerAnts,如果参数合适,是否可以实现下图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PowerAnts,如果参数合适,是否可以实现下图的波形?

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