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地设计相关

楼主:
单板信号地和功率地是否一定要分开,功率主要是步进电机或者功率MOS管(工作在开关模式)
目前在做的都是信号地和功率地分割,中间以装配变量的方式放置1210的0欧姆电阻
在看一些国外的设计的时候,没有所谓的信号地功率地,就统一一个参考地
现在自己在做的时候有时候地隔离会有一些不方便,增加隔离电源或者隔离芯片什么的,成本会增加,可靠性也会受影响
现在这方面比较困惑,提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我的感觉:不仅仅是楼主,多数排板的电工搞不清楚地线上电流的影响。
且待我画出图来慢慢说。

网友:
地线在PCB中用单点接地
隔离可以使用光耦,怎么不了多少成本。
可靠性主要看负载功率大小的干扰了
大功率不必走PCB线,直接用外线屏蔽线
小功率光耦隔离即可

网友:
我一般都是  模数分开       在到局部单元电路相对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