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1.5A电源输入,在产品上选用什么样的接口求助

楼主:
最近有一个项目;外部提供24V/1.5A的电源;
被产品上面的电源接口难倒了!!!
DC插座-常规的只有0.5A(地线接触只有一个簧片);多个簧片的接口(电流2-3A)要1.7-1.8RMB的样子,太贵!据说单簧片纯铜材质的DC接口也能满足要求,也贵!
然后考虑用USB接口;USB-2.0的倒是有满足额定参数30V/1.5A要求的,就是偏大!
之后选择TYPE-C的USB接口,最高额定电压只能到20V;地线仅1.25A的电流!
还有哪些接口能满足额定24V/1.5A要求的接口;价格不高,常用的;因为是安装在产品上,所以不能选用接插件形式的,不美观
另外务必是实实在在有规格书明确满足24V/1.5A以上的电气参数!!而不是说可以用!

网友:
24V/1.5A的小个的插座肯定不行,接口要留足宽裕量。

一般接口插座是好多产品的隐患所在

网友:
用笔记本电脑的那种电源插座,甚至有工业级的。

网友:
选Type-C的接口,使用具备20V-3A规格的PD适配器,内部升压到24V-1.5A。
直接在USB接口上输出24V电压是很危险的。
客户不清楚你家适配器规格,看到接口通用,直接将适配器接到别的设备上,有损毁其他设备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