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1】差分电路如下图所示,同样是差分(差动)放大电路,为什么有这两种拓扑,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图1(上图)为芯片内部电路,是原型电路,图2(下图)为常用运放符号

【2】既然信号双端输入称作差分(差动)电路,能不能有如下理解
单端输入为一个信号端,一个信号地段(模拟地),分别接在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
但是双端输入时,即差分输入,它的作用是用于消除信号波动引起的误差
而且差分输入时,有两个信号输入端,那么在也是一个接在运放同相端,一个接在反相端吗?
可以这么理解吗?

   图1
   图2

网友:
“差分电路如下图所示,同样是差分(差动)放大电路,为什么有这两种拓扑,有什么区别吗?”

前一图未加入负反馈,后一图已加入负反馈。

网友:
“差分输入时,有两个信号输入端,那么在也是一个接在运放同相端,一个接在反相端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