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系列功放芯片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看了两种TPA系列的数字功放芯片 TPA3221(图3和4)和TPA3255(图1和2)
手册里两者都是可以双通道差分输入
图3和4很清楚的说明了1N1-P和IN1-M是一对差分信号输入,1N2-P和IN2-M是另一对差分信号输入
但是图1和2的四个input(A/B/C/D),外围电路视乎直接把inputA和inputB组成了一对差分输入
而内部的结构图(图2)像是四个input级联在一起,怎么看出哪两个输入端是一对差分输入,不像图4那样配对清晰?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A:
图2和图4的画法是一码事,后者不过是把一些单元合并画在一起了而已,二者的内电路框图完全一致,至于内电路细部是否相同则无法判定。至于怎么看出哪两个是一对,看管脚标注就是,内电路可不必关心。事实上,不少这类功放的内部通道都是独立的,随便你怎么定义,就是4声道独立输出都可以。但如果管脚上注明了极性并且未提到独立输出即只有双声道输出或单声道输出模式,那说明内电路上有约束,不再是4路独立通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2和图4的画法是一码事,后者不过是把一些单元合并画在一起了而已,二者的内电路框图完全一致,至于内电路 ...

有个设计选型的问题,请教一下
TPA3221的一个引脚  加上划线的CMUTE
它的说明是图1,推荐应用是图2
我现在不知道通过哪些参数来选择和CMUTE相连接的N型MOSFET的型号
从图1的说明来看,次引脚功能,是使得功放静音
当加上划线的CMUTE为低电平时,可以开启此模式
那就是要导通N型MOSFET,把加上划线的CMUTE拉低,达到目的
就是要外加的信号CMUTE为高电平
那么如何选择MOSFET的型号呢?
  图1

  图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设计选型的问题,请教一下
TPA3221的一个引脚  加上划线的CMUTE
它的说明是图1,推荐应用是图2
...

“那么如何选择MOSFET的型号呢?”
估计任何型号小功率N沟道MOSFET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设计选型的问题,请教一下
TPA3221的一个引脚  加上划线的CMUTE
它的说明是图1,推荐应用是图2
...

如果需要触摸控制才需要外扩MOS管,无特别说明则任何同极性的型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如何选择MOSFET的型号呢?”
估计任何型号小功率N沟道MOSFET都可以用。

选择了一款NMOS后,是按照3楼的图示用法直接使用,还是要给接上拉电阻出去?
应该是直接按照图中推荐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