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测试之三:这种情况是不是MCU的运行内存不够了?

楼主:
    我在调试一个血氧心率模块时,程序只要加入这个模块就编译出错,提示如下图,是不是变量的内存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
MAP文件发上来看下

网友:
是这个文件吧?

网友:
FLASH不够了

网友A:
经过分析,是内存变量定义的太多,造成FLASH不够。我将代码中两个下标为150的数组变量修改为15,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分析,是内存变量定义的太多,造成FLASH不够。我将代码中两个下标为150的数组变量修改为15,编译就通过 ...

我的是实验LCD+I2S(音频数据)占了const很大
出错和你这个类似

网友:
我移植的代码是定义了两个大数组为全局变量,后来我将这两个数组改为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