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2 C5000编译SUBC指令实现除法

楼主:
通过编程求解y=(ax^2-bx+c)/(dx+e),将商和余数分别放在数
据存储器1000H和1001H单元。
(1)已知a=8,b=6,c=10,d=7,e=9,x=5,求y。
(2)已知a=0.9,b=0.1,c=0.5,d=0.4,e=0.2,x=0.8,求y。

        .title  "division.asm"
        .mmregs
Y       .usect  "Y",10H     ;若程序中要使用堆栈,必须先进行设置

X       .usect  "X",1

        .data         ; 使用伪指令.sect,.text或.data改变段
table:  .word   8,6,10,7,9;分别将a,b,c,d,e放入堆栈
tal:    .word   5;独立开辟空间放X的值
        .def    start
start:      STM     #Y,AR2
            RPT     #4
            MVPD    table,*AR2+     ;先开辟一个较大的堆栈区,用已知数充填
            STM     #X,AR3
            MVPD    tal,*AR3    ; 从程序存储器到数据存储器

            LD      #0,A
            LD      #0,B;累加器清0
            STM     #Y,AR3;将数据段的首地址给ARx
            STM     #X,AR2

            SQURA   *AR2,A               ;A=(*AR2)^2
            STL     A,*AR4          ;将累加器的低字节赋值给AR4指向的空间
            MAC     *AR4,*AR3+,B      ;B=aX^2计算后AR3指向下一个地址
            STL     B,*(0201H)

            LD      #0,A      ;累加器初始化
            MAC     *AR2,*AR3+,A          ;A = A+bX
            STL     A,*AR4
            SUB     *AR4,B     ;B=B-*AR4  =>   B=aX^2-bX
            ADD     *AR3+,B        ;B=aX^2-bX+c
            STL     B,*(0201H)

            LD      #0,A
            MAC     *AR2,*AR3+,A
            ADD     *AR3,A;A=dX+e

            STM     #0203h,AR4
            STM     #0204h,AR5
            STL     A,*AR4
            STL     B,*AR5  ;验证答案

            RPT     #15
            SUBC    *AR4,B  ;除法

            STL     B,*(1000H) ;商
            STH     B,*(1001H)  ;余
end:        B       end

        .end

        .title  "vectors.asm"
        .ref    start
        .sect   ".vectors"
        B   start
        .end

division.obj
vectors.obj
-o  division.out
-m  division.map
-estart
MEMORY
{
PAGE    0:
    EPROM:  org=0e000h  len = 0100h
    VECT:   org=0ff80h  len = 0004h
PAGE    1:
    SPRAM:  org=0060h   len = 0020h
    DARAM1: org=0100h   len = 0010h
    DARAM2: org=0080h   len = 0002h
}
SECTIONS
{

    .text   :>EPROM     PAGE    0
    .data   :>EPROM     PAGE    0
        X   :>DARAM1    PAGE    1
        Y   :>DARAM2    PAGE    1
    .vectors:>VECT      PAGE    0

}
;cmd脚本文件,定义空间位置

        .title  "division.asm"
        .mmregs                 ;将寄存器符号设置为全局可用

        .bss   a,6
        .bss   b,1
        .data
table1:     .word   8*32768/10,9*32768/10,1*32768/10,5*32768/10,4*32768/10,2*32768/10
table2:     .word   8*32768/10
        .def    start   ;.def表示某符号在本文件定义,可为其他文件引用
        .text
start:      SSBX    FRCT

            STM     #a,AR2
            RPT #6
            MVPD    table1,*AR2+

            STM     #b,AR3
            MVPD    table2,*AR3

            LD      #0,A
            LD      #0,B
            STM     #a,AR2
            STM     #b,AR3

            MPY     *AR3,*AR2+,A   ;乘法  等同SQURA *AR3,A 得出值      假如为005F7A**** ;即00 0101 1111 0111 1010*****=2^(-1)+2^(-3)+……
如果不是特别要求可以省略低字节数据
            STH     A,*AR4
            STH     A,*(0200H)      ;     A=X^2的值存储在0200H
            MAC     *AR4,*AR2+,B
            STH     B,*(0201H)       ;B=aX^2将值存储在0201H
            LD      #0,A
            MAC     *AR3,*AR2+,A
            STH     A,*AR4
            SUB     *AR4,16,B
            ADD     *AR2+,16,B
            STH     B,*(0202H)      ;B=aX^2-bX+c的值存储在0202H

            LD      #0,A
            MAC     *AR3,*AR2+,A
            ADD     *AR2,16,A          ;A=dX+e
            STM     #0203H,AR4
            STH     A,*AR4           ;*AR4=dX+e
                                     ;A=dX+e的值存储在0203H

            STM     #0204h,AR5
            STH     B,*AR5       ;B=aX^2-bX+c

            LD      #0,B
            LD      *AR5,B
            RPT     #15
            SUBC    *AR4,B
            ;XC     1,BLT
            ;NEG        A
            STL     B,*(1000H)
            STH     B,*(1001H)

end:        B       end

        .end

        .title  "vectors.asm"
        .ref    start
        .sect   ".vectors"
        B   start
        .end

division.obj
vectors.obj
-o  division.out
-m  division.map
-estart
MEMORY
{
PAGE    0:
    EPROM:  org=0e000h  len = 0100h
    VECT:   org=0ff80h  len = 0004h
PAGE    1:
    SPRAM:  org=0060h   len = 0020h
    DARAM1: org=0100h   len = 0010h
    DARAM2: org=0080h   len = 0002h
}
SECTIONS
{

    .text   :>EPROM     PAGE    0
    .data   :>EPROM     PAGE    0
    .bss    :>SPRAM     PAGE    1
    .vectors:>VECT      PAGE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