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引脚的含义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一款TPA3221芯片的手册中引脚的定义
【1】图1和2中,紫色框的4个VDD是什么意思?PVDD和VDD哪个才是芯片的供电电压?这四个都说到内部的LDO,还是分不清各自是什么意思
【2】图1中黄色方框的引脚什么意思?HS-BOOTSTRAP这个。图3是手册给出的有关这几个引脚的应用图

  图1

  图2

图3

网友A:
后面有详细链接,问啥不点过去看看

网友:
其实手册里面关于这几个脚的作用,在管脚说明里很明确。
当然,在管脚说明表格里说的简明扼要,但是又对每一个管脚的用法指明了要到哪一部分去详细阅读。

网友B:
“一款TPA3221芯片的手册中引脚的定义”

继续往下看,手册中必有对各引脚功能的详细解释。

网友:
每一个后面都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款TPA3221芯片的手册中引脚的定义”

继续往下看,手册中必有对各引脚功能的详细解释。

哦哦,蓝色的字体是直接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详细链接,问啥不点过去看看

看到来了,可以点过去的,谢谢

网友C:
大学过英语46级的,就这点用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学过英语46级的,就这点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