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直播回顾】LPC55S69 :ARM Cortex-M33内核 通用安全低功耗MCU(含视频、PPT、QA)

楼主:
直播详情:点此查看
直播时间:2019年3月5日(周二)上午10:00-11:30

直播内容:

直播介绍了恩智浦基于Cortex-M33内核的LPC55S69系列MCU,分别从内核、外设、功耗、性能、安全和应用这六个角度审视这颗高性能低功耗高安全级别的通用MCU。

>>观看回放<<<

直播PPT: LPC5500系列MCU主打安全
直播间问答汇总:

(一)芯片基本特点相关问题(关注点:卖点、双核、功耗、Coretex-M33、DSP|PowerQuad 、性价比)

序号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1lpc55s69比之前的型号多了那些功能和优点。和其他MCU相比,LPC55S69支持TrustZone技术,保障用户资产安全
2为什么视频中说这款180MHZ的处理器与市面上300多MHZ的处理器不分伯仲呢?明明主频相差这么大,如何解释呢?通过双核机制达到200MHz的水平,通过PowerQuad加速数字信号处理性能
3这个动态功耗是单核还是双核再跑,环境如何动态功耗是单核的32uA/MHz,双核大约X2再小点。
4东哥,LPC55S9现在采用28nm还是40nm工艺呢?40nm,成本功耗最优节点工艺
5芯片的低功耗方面有具体的实验参数么?具体的实现方案会详细介绍么?PPT里有介绍,动态功耗32uA/MHz单核
6我最关心的是功耗,我们做三表行业,动态32uA/MHz, 最低790nA(RTC保持和4K RAM 保持)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7最低功耗可以达到多少uA/RAM保持的电流是多少4k SRAM保持 590nA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8LPC55S69 最大主频能达到多少? 单核100MHz,片内集成两个CM33核心
9PowerQuad 只能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大部分计算引擎支持支持定点数和单精度浮点数
10PowerQuad 和 CASPER 协处理器的指令集是NXP专门定义的吗?有没有C编译器支持?您好,SDK提供相关功能的C接口。
11PowerQuad协处理器在执行效率上,相比用CPU纯软件计算具有哪些优势?计算速度更快, 并且占用系统总线资源很少
12LPC55S69的加速增强运算DSP是增加其运算能力还是什么了?硬件加速协处理器PowerQuad在硬件上为FFT, 矩阵计算等海量数据计算设计了专门的计算引擎
13LPC55S69的内部FLASH多大,RAM哪Up to 640 KB on-chip flash program memory with a flash accelerator and 256-byte page erase and write Up to 320 KB total SRAM consisting of 288 KB on the system bus and 32 KB on Core Bus
14LPC55S69 MCU有stand by和idle工作模式吗?这两种模式下电流分别是多少?四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深度睡眠,掉电和深度掉电。参看数据手册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15在物联网应用上还有什么优势,除了安全方面?低功耗和串口多也是一大优势啊
16片上好像没有mac?MAC是指以太网么?可以关注LPC5500后续的产品,亦可以使用LPC5460x系列,后边无痛迁移到LPC5500
17有浮点运算单元吗?
18有dsp accelerator吗硬件集成PowerQuad协处理器, 用于FFT变换, 矩阵计算等计算的加速.
19LPC55S69有几个串口?Flexcomm Interface contains up to nine serial peripherals. Each Flexcomm Interface can be selected by software to be a USART, SPI, I2C, and I2S interface
20LPC55S69支持那些通信协议?支持UART, I2C,SPI,I2S, USB,SDIO等通信协议
21有几种封装类型?Available in HLQFP100, VFBGA98, and HTQFP64 packages
22工作温度怎么样?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 °C to +105 °C
23LPC55S69是不是集成了DC-DC转换器?更关注一下闪存有640K吗?实际可以存储程序和数据的部分为608k,详情可参考UM和DS
24ADC有多少路的?16-bit ADC with five differential channel pair (or 10 singled-ended channels), and with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igger inputs and sample rates of up to 1.0MSamples/sec. The ADC supports two independent conversion sequences Integrated temperature sensor connected to the ADC
25USB速度是?LPC55S69有两组USB,一组高速USB,时钟480MHz,一组全速USB,时钟48MHz
26支持USB OTG不?USB 2.0 full speed host/device controller with on-chip PHY and dedicated DMA controller supporting crystal-less operation in device mode USB 2.0 high-speed host/device controller with on-chip high-speed PHY
27双核处理架构是指两个核工作在不同的状态下的吧,不会同时工作?可以同时工作
28双核 启动cpu的入口是一个吗,时钟配置是一个吗是的
29LPC55S69在市场上的价格目前是多少?与同行竞争有什么优势吗?市面目前没几家发布Cortex-M33,以LPC55S69的工艺来讲,性价比没问题
30Cortex-M33的微控制器 带TrustZone,浮点运算单元(FPU)和存储器保护单元(MPU) 在视频处理中是不是会比较慢了TurstZone的延时是非常小的
31这个有那些外部接口的。支持UART,SPI,I2C,I2S,SDIO,USB等外设接口
32CPU0与CPU1是相对独立的么?是相对独立的
33是不是现在大多数恩智浦的处理器都集成了浮点运算单元?如果是这样的话,DSP芯片是不是将逐渐失去它们的优势?LPC5500具有PowerQuad硬件DSP引擎,后续NXP将会提供DSP能力更强的芯片,请您持续关注。
34串行接口灵活配置,那就是说任意一个接口最多都可以配置8个吗,可以最多配置8个SPI是的,可以将任意一个FLEXCOM配置成SPI,或者I2C ,uart
35安全GPIO能详细介绍下吗您好,详情请参考官网的AN:Secure GPIO and Usage
36LPC55S69 内置有SD卡功能么,读写都可以直接与SD卡相连么EVK 开发板,设计了SD卡的卡槽,SDK包中也提供了SD卡读写的程序
37有没有视频接口?可否连接摄像头?暂未集成专用摄像头接口
38芯片自身flash有多大?Up to 640 KB on-chip flash program memory with a flash accelerator and 256-byte page erase and write Up to 320 KB total SRAM consisting of 288 KB on the system bus and 32 KB on Core Bus
39支持外置SDRAM吗?暂未集成专门的接口外设
40TRNG真随机数 是多少位的呢?您好,256 bit,详情可参考User Manual。
41程序边解密边执行,会不会影响芯片执行速度?您好,LPC55S69提供的PRINCE,CoreMark测试下不会对芯片的性能造成。
42主要在乎低功耗,这个实现低功耗的原理主要在休眠模式吗?还是平均时钟功耗就要相对低呢?低功耗整体来讲在休眠模式下各家差的不远,主要是动态时的功耗,动态功耗降低有助于平均功耗的降低
43目前这个片子有几种低功耗模式,哪些是可以靠串口 SPI那些唤醒的支持睡眠,深度睡眠,掉电和深度掉电四种模式。除了深度掉电模式都支持串口或者SPI唤醒
44LPC546xx最多支持几路CAN总线LPC546xx有两路CAN,或者两路CAN-FD
45LPC55S69能够达到多少MIPS?这个是内核相关的 M33内核是1.50MIPS
46请问该集成的降压模块的性能参数怎样?比如说从多大范围电压降到多大电压?0.95V-1.2V. 唤醒时间100uS
47LPC55S69中的功能框图的硬件防护是指什么?硬件防护是指PUF和PRINCE联动,保护用户Flash里的数据和程序
48Cortex-M33 CPU的处理能力如何?3.8x的CoreMark得分
49还有位映射么?支持的
50LPC55S6X的 16-bit ADC 的 ENOB 能达到多少呢?参见数据手册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51恩智浦的自动可编程逻辑单元主要起什么作用?实现简单的逻辑与或非作用在IO口上,减轻软件计算的 开销
52内部有集成的温度传感器?精准吗?有的,参考数据手册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53支持几路pwm输出SCT支持10路
54手册里片上flash最后20页10k是reserved,这个保留做什么用?PFR,做用户密钥和配置保留的
55请问有硬件看门狗吗?有硬件窗口看门狗
56LPC55S69 内置有LCD控制器么?它跟M3 FSMC比有什么优点了,两者有什么不同了?您好,LPC55S69没有LCD控制器。
57这个CPU速度相当原来的M4?比M4提高15%以上
58on chip flash的块划分是怎样的?32KB一个Sector,8KB一个Page
59LPC55S69 除了有5个32位定时器,16位的定时器还有么,还有几个16 位的定时器了我们只有32Bit定时器,没有16Bit定时器。SCT可以拆成2个16bit的定时器
60ESD的防护怎么样人体模型2000V
61这个mcu的优势是什么?最大的优势是安全,其次性价比,此外还有处理性能和能耗相当优秀
62可以兼容哪个系列 LPC1768?LPC40xx,LPC541xx和LPC55xx具有几乎兼容LPC1768
63CPU和CPU2是如何协调工作的CPU0和CPU1是由一个MailBox机制来同步和交换数据的。理论上LPC55S69上的两个内核并不平等。
64分区的安全机制, 是否需要双核架构来支持?是使用TrustZone 技术实现安全分区的,这个和是否为双核没有关系的
65M33内核和其他的比较有什么优点啊?M33具有更好的性能,从CoreMark跑分上就能体会到,性能提升了至少15%。而且M33的内核大部分都使用了更先进的工艺,能耗也会更好。
66请问LPC5500是32位的处理器,在技术文档中说它允许64位的并行访问是什么意思呢?64位并行是针对PowerQuad和CASPER这种协处理器来讲的。
67有两个问题比较关心:1. ADC的通道数有几个?2.支持CAN通信吗?1路ADC,单端的话10个通道,差分5个通道。LPC55S69没有CAN,LPC55S2x和LPC55S7x均有CAN。
68LPC55S69的ADC是16位的么?它的采样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支持几种采样方式了?16-bit ADC with five differential channel pair (or 10 singled-ended channels), and with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igger inputs and sample rates of up to 1.0MSamples/sec. The ADC supports two independent conversion sequences Integrated temperature sensor connected to the ADC
69PowerQuad可以同Arm核心并行工作吗?可以, PowerQuad是一个协处理器, 可以看做是双核系统之外的一个独立专用的计算核心
70对于物联网产品来说,封装小型化比较重要,LPC5500会出小封装的IC吗?有VFBGA98 7x7封装,后期有CSP
71芯片有QFN小封装的吗?后期会出

(二)芯片安全特性和加密相关问题(关注点:PUF、算法、验证)

序号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1LPC55S69 的安全性 体现在哪方面?您好,提供Secure boot,硬件加密引擎,并且提供专门的密钥管理外设PUF,以及实时的flash加解密引擎PRINCE
2产品安全是如何考虑的M33支持TrustZone,用户可以将重要资源放在系统安全区,以保障资产安全。
3请问:M33 MCU是如何做到硬加密的?提供硬件AES加密引擎和硬件PRINCE实时flash加密引擎。
4nxp加密芯片有哪些啊,具体算法和安全等级是多少?NXP有LPC55Sxx,LPC54Sxx,K8x等支持安全的MCU,也有专用的安全芯片如A71等。
5PUF根秘钥可以根据用户自定义修改的吗?您好,可以通过PUF管理用户自定义的密钥。
6PUF利用了SRAM上电随机性产生数字指纹,那这个数字指纹稳定吗,是否会随环境变化?您好,PUF是十分可靠稳定的。
7安全性是如何验证的?有什么途径方法ARM有官方的认证系统 PSA,LPC55S69已经过了level 1
8安全debug验证这块的机制有介绍吗,能否说明下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文章推出
9安全功能如何测试验证参考ARM的PSA认证,或者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10如何确认设计已达到一定的安全程度关注我司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文章
11支持哪些硬件加密协议,AES RSA支持吗AES有专用的IP,RSA可以使用CASPER,我们有例程
12LPC5500系列对于安全性的支持是在软件层面,还是软硬件结合的,有没有像microchip类似的云端应用(508和608)LPC5500是软硬结合,端云结合的。可以参考 https://www.nxp.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12278.pdf
13都可以做哪些加密算法?国密可以吗?您好,没有直接支持国密的硬件引擎。但是LPC5500内置casper,理论上可以为国密的计算进行加速。
14想问下,数据被空中拦截伪造后,边缘设备如何保证不被恶意控制?可以将根信任通过LPC5500内部的PUF进行妥善的管理,通过根信任过滤伪造信息,辨别数据是否是合法数据。
15这个片子支持那些硬件加密协议,AES RSA支持吗有硬件AES引擎,另外有CASPER硬件加速器,可以为RSA等算法进行加速。
16这个密钥我看是由puf生成的,如果两边都知道了岂不是没有意义了吗如果是对称加密,双方具有相同的密钥,需要各自妥善管理。如果是非对称加密,公私钥不同。另外,PUF具有防止克隆等等一系列的优势,详情可见nxp.com的AN。
17LPC55S69可以支持硬件加密方式?是的,支持硬件AES,并且独具CASPER引擎,为各种加密算法进行加速。
18安全调试需要什么调试器硬件和软件支持?开源的开发工具能支持吗?可以使用NXP免费的MCUxpresso IDE进行开发,EVK开发板上已经集成了板载调试器
19我们是做安防产品的,目前国内在信息安全产品中国家要求使用国密算法,不知道LPC55S69是否可以实现?LPC5500独具CASPER外设,理论上可以为国密算法提供加速。
20相关加密解密应用的SDK官方提供吗?您好,提供的。
21请问加密解密加速器中的对称加密是如何实现对程序的加密的呢?通过独具的PRINCE引擎,详情可参考Secure boot相关的AN。
22您好,在之前的一个ARM和NXP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对S69的update机制进行了说明,里面说到一个SBKEK,这个是一个提前在云和终端两边预置好的密钥吗您好,详情请参考官网的关于LPC5500 Secure boot的AN。
23请问下 DMA如何配置为安全或者非安全?需要通过TrustZone中的SAU单元对DMA所在的地址进行配置,使DMA被覆盖在安全区内。
24安全GPIO与之前芯片的GPIO相比,安全性增强的同时有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另外芯片在不适用加密时使用是否还具有性能上的优势?您好,没有负面影响,详情您可参考官网的AN:Secure GPIO and Usage。即使不使用加密特性,LPC55S69提供的PowerQuad和CASPER等等硬件引擎,也可为您的算法和程序提供加速。
25LPC5500是如何来保证IoT领域的安全?通过Secure boot,PUF提供的可靠的密钥管理体系,PRINCE提供的flash实时加解密,以及TrustZone等等特性。
26请问:FLASH 加密的优越性在哪里?可以使用PRINCE对Flash进行实时加密
27请问固件完整性校验是通过本来的硬件实现的,还是需要用户自己下载专用程序来实现该功能呢?您好,是通过芯片内置的ROM Code来提供支持。
28SecureBoot 对固件签名进行验证,是执行存放在片外的代码?如果是片内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因为写入FLASH前就可以验证。您好,执行是放在片内,并且对程序进行authentication也是设备防克隆的重要手段。另外,片内的FLASH也可能会被恶意修改,这也是硬件黑客常用的攻击手段。
29M33的安全性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当安全区代码执行的时候,非安全区代码不能窥探其执行的内容和结果,包括外围设备?是的,非安全代码只有通过secure entry function才可以访问安全区域,这是唯一的方法
30PUF在哪个环节可以访问并修改?您好,可以在任何环节根据需要进行操作。
31请问下供非安全区域调用的 安全 功能是放在ROM区吗?不是的,是放在flash中的,具体可以参考SDK包中的TrustZone例程
32安全模块有没有更多实例和资料?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是特别少,造成上手很困难您好,请您参考官方提供的AN和相关文档,以及SDK提供的DEMO。
33安全加密算法是否可以设置动态密钥,还是完全由硬件实现的,SDK开放的API是否也有的。您好,SDK提供相关API。详情您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AN和SDK的DEMO。
34请问PRINCE是如何让程序做到边解密边执行的呢?感觉有点矛盾您好,PRINCE是LPC系列独有的IP,详情可参考SDK demo以及相关的AN文档。
35安全算法是公开源码吗?您好,是的,请您参考官方提供的SDK。
36双核工作的安全操作试如何协调您好,请参考官方提供的SDK和相关AN文档。
37想问安全的boot相对于普通boot,安全如何保证呢?普通不安全体现在哪儿呢Secure boot提供固件的验证和加解密。普通的boot是不会考虑固件是否被恶意篡改的。
38能否介绍一下LPC5500的随机数生成器,这个到底是什么水平的?您好,LPC5500提供TRNG真随机数生成器。
39硬件加密是实时的吗?比如说使用 AES-256 的加密运行时间会多多久?PRINCE是硬件实时加解密的。PRINCE不是利用的AES方式,会比AES快很多。
40数据通信速率及安全性如何保障?数据通信速率不变,这部分一般是放在安全区来做的又TrustZone来做可信执行,MCU的性能不变。
41请问下该MCU 安全域 运行什么软件,有参考或推荐的吗安全域主要运行用户自己的核心代码和访问重要数据,如算法等。我们会有样例程序提供给到工程师参考。也会有技术文章
42安全方面是从哪几个方面体系的软件安全,硬件安全,近端安全,远端安全等。
43Secure DMA 比一般MCU中的DMA有什么特别之处?是支持设备到SRAM的数据实时加密/解密吗?您好,这个Secure的概念不是指加解密,而是与TrustZone有关,详情您可参考User Manual。
44看介绍LPC55S69有丰富的安全功能,安全是指软件加密算法还是硬件物理安全方式?均指,软件算法和物理防护
45安全性有哪些方面的特点flash加密执行无损耗,支持签名,对称和非对称加密算法加速。PUF保护你的密钥,物理防克隆
46双核之间采用何种方式通信,能确保通信可靠性吗采用邮箱机制,可靠。双核架构NXP发展了3代产品了,从LPC43系列,LPC541x系列再到最新的LPC55S6x系列
47flash加密的实现是否支持OTA升级?您好,可以。
48对称加密与非对称加密这个有什么区别,如何理解。。推荐一本书 图解密码学
49加密有参考的应用文档么您好,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相关AN。
50是否有物理上的防攻击防解密机制?PRINCE
51主要有哪些硬件方式的加密啊您好,具有硬件AES引擎和PRINCE引擎。并且提供CASPER,可为各种加解密算法进行加速。
52密钥的随机生成加入了自动算法运算吗?PUF和随机数可以实现
53请问这款安全MCU支持哪些安全算法?您好,目前SDK提供MbedTLS的支持。
54每个部分加密用的钥匙是单独提供还是统一的?Flash每个区域的问题可以单独配置密钥。
55对于市面上比较通行的MCU暴力破解,LPC55S69 有那些应对方式了,是否能有效的用于软体的安全?PRINCE+PUF

PUF keystore 本身在LPC55S69是每次启动时重新生成这些密钥吗您好,可以。只要向PUF提供AC和KC,PUF就可以重建密钥。详情可参考官方提供的AN和User Manual。

(三)开发相关问题(开发环境、相关资源、外设、DSP、双核开发)

序号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1可以用iar开发吗可以用IAR开发,也支持KEIL和NXP自己的MCUXpresso
2支持FD CAN吗?LPC55S2x系列支持CAN FD,同时我们也有LPC54xxx系列有CAN-FD
3支持动态频率调整吗?支持,我们提供Power API。
4MCUXpresso可以支持这个系列的MCU开发么,有没有SDK
5之前用stm32f107,407,迁移成本高吗?NXP提供完整的SDK代码包,成熟的API。功能强大的MCUXpresso配置工具。业界好用稳定免费"之一"的MCUXpresso IDE。迁移不能说没成本,但是我们这些生态从另外一个方向帮您降低的更多的开销。
6LPC55S2x系列支持什么类型的SENSOR呢?支持SPI,I2C,UART等接口类型的传感器,市面常见的传感器都支持。同时我们引入了MIPI I3C的接口,支持未来的传感器
7官方有哪些LPC55S69的开发板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based-processors-and-mcus/lpc-cortex-m-mcus/lpc5500-cortex-m33/lpcxpresso55s69-development-board:LPC55S69-EVK
8开发板支持哪几种OS目前SDK中支持了FreeRTOS
9以前在LPC54XXX上面调试过的源码是否方便移植您好,十分方便移植。由于NXP SDK的支持,绝大部分BSP的API都是相同的。
10LPC55S69 开发编绎开发工具可以用通用的开发工具么比如STLINK V9之类的Jlink以及开源的CMSIS-DAP
111、这款芯片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既然是基于M4同级别的,那么DSP指令也是不可少的。这样就可以移植CMSIS-CNN的程序了。可以支持CMSIS-NN
12能跑Linux吗?暂未支持
132、以前用新款产品时SDK不是总能同步,好些功能不能访问,还要看源代码才能使用,希望这次的文档支持能更充分些。以前在LPC54114上的代码也可以比较好的移植了恩,我们在释放前,已经找了几组曾经参加我司双核大赛的获奖团队做过从LPC54114移植到LPC5500上。效果很不错
14相对于传统DSP平台上的开发方式具有哪些特点?完全兼容ARM开发生态
15开发环境支持哪些啊?MCUXpresso IDE, KEIL, IAR, ARMGCCl
16双核开发比较困难,有相关实例教程么?不难, 在MCUXpresso SDK代码中有丰富的样例工程可供参考
17两个内核可以同时调试吗?在MCUXpresso IDE上可以同时调试
18在音频编解码方面有什么特点或者支持?支持多路I2S总线, 内部的PowerQuad硬件加速协处理器能对FFT, 矩阵运算等数据处理过程有显著的加速
19LPC55S69 自带有USB2.0端口么,要是做USB2.0的产品是不是可以不用其它的芯片就能实现USB2.0的数据传输了?是的,无需额外的USB器件既可实现USB2.0传输
20LPC5500是否有移值的好LINUX SDK啊LPC5500是MCU没有MMU,所以不支持Linux,需要Linux可以参见我司IMX系列。如果要在LPC5500上跑RTOS,可以参考FreeRTOS
21LPC55S69在Keil中发布了最新的pack包吗?您好,已经发布了。
22请问SAU的配置,是在ROM中完成的吗?可以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在system init函数中配置
23非安全区向安全区域访问,有具体实现例程吗有的,SDK包中提供了TrustZone的例程
24目前SDK中使用的是freertos还是其他的实时操作系统SDK中目前支持了FreeRTOS
25onchip ROM支持串口或其他方案程序烧录吗?您好,支持。
26SDK build 不用管IDE所在开发电脑的操作系统对么?用户自己要确定在什么平台上使用, MCUXpresso SDK Builder支持大多数主流平台
27linux SDK 和Windows SDK的区别是什么呢?工具链支持的区别,代码基本相同。
28哦,不好意思,找到了on chip ROM的ISP介绍。那么有关的ISP协议到哪里能获取到?您好,详情您可以参考User Manual
29双核的使用是用OS的吗?可以不使用OS,独立于OS的
30支持无线通信模块吗?您好,可以支持。
31MCUXpresso Config Tools是能够生成初始化代码吗?您好,可以。
32双核间IPC通信有参考代码吗您好,请您参考官方的SDK,SDK提供了丰富的DEMO。
33将来可以支持图形化界面编程吗?MCUXpresso Config Tool提供图形开发界面
34有底层硬件生成工具吗?MCUXpresso Config Tools工具可从mcuxpresso.nxp.com下载
35CAN总线bootload有例程吗?有的,参考LPC546xx的AN
36支持boot吗,以及在超低功耗下启动对boot的要求需要注意什么支持boot,启动boot注意配置
3732uA/MHz 动态功耗是在启用DC-DC降压转换器条件下的吗?是的
38低功耗模式下,SD卡跑到最高频率时,系统主频可以到多少啊?系统主频100MHz,SD卡52MHz
39ADC转换模块是几个独立的,可以实现多路信号同步采样吗?ADC转换模块是1个独立。如果使能差分可以实现多路信号同步采样
40两个内核程序是怎么下载执行的呢?通过IDE和Debugger下载调试
41基于windowSDK开发后 可以直接在linux 系统下编译么?建议您使用MCUXpresso IDE进行开发,支持Windows和Linux。
42支持MBED 吗?暂时还未支持
43有适配电机驱动吗?暂时没有
44LPC55S69 有FSMC功能么,能直接驱动彩屏么?可以通过高速SPI直接驱动彩屏
45LPC55S69如何将密码和初始化向量设置到用户配置区?调用SDK里PFR的API即可,我们有AN说明
46LPC55S69 CRC引擎是通过寄存器配置来设置么?是的,需要寄存器简单配置
47可以支持深度学习 或者AI吗您好,可以的,支持CMSIS-NN,并且具有硬件加速引擎PowerQuad和CASPER。
48LPC5500有DEMO板吗?有, 见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 ... -board:LPC55S69-EVK
49dsp accelerator应该如何使用?需要什么软件资源?参考MCUXpresso SDK中PowerQuad驱动的样例程序, 并关注官网产品页面上发布的应用笔记
50有没有DSP库,针对FFT算法的优化PowerQuad协处理器的FFT变换引擎提供了硬件级别的加速
51dsp处理的数据能通过dma来减少计算对cpu占用吗您好,LPC55S69具有独立的硬件DSP加速引擎PowerQuad,进行DSP计算时,不会占用CPU。
52dsp板是基于什么可编程程序您好,LPC55S69内置的PowerQuad可以基于C语言进行开发,可参考官方提供的SDK。
53低功耗是不是禁止很多功能?您好,功耗与性能是硬币的两面,需要您根据实际的需求进行取舍。
54双内核是怎么实现程序开发,是要分开工程开发,还是一个工程开发您好,分开工程开发。详情您可参考官方SDK提供的工程模板和DEMO。
55双核远程升级,是不是比单个核心麻烦,需要每个核心都有自己的bootload来管理升级。不会,都是一块Flash,用一个bootloader管理即可。
56那么CPU0和CPU1之间的通讯是全双工还是瞬时单向的?全双工
57LPC55S69是否带有高级外设,如USB或者CANLPC55S69有两路USB且一路是高速USB,但是没有CAN。LPC55S2x系列有USB高速,和CAN-FD。
58如果在机器人学习上有哪些增强性能的做法,请介绍一下,谢谢!我们有一片专门的AI Webinar,您可以搜索下
59针对物联网的安全应用,哪里有案例设计方案?基于AWS亚马逊的demo,以及电子锁
60现在有对应的SDK提供吗?有相应的例程来学习吗?可以加快上手速度。有的,可以去mcuxpresso.nxp.com下载,代码包里有例程的说明。亦可关注恩智浦MCU的公众号,PPT结束有提,我们会有文章发布
61有没有LPC55S69的demo板,怎么申请或者购买有的,可以在https://www.nxp.com/search?keyword=lpc55s69 购买

(四)应用场景相关问题(案例、环境条件)

序号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1有边缘节点的完整方案吗?有AWS亚马逊的参考方案,参考AN www.nxp.com
2工规还是车规?工规,-40-105摄氏度
3LPC55S69 主要适用于那些场合了,它目前IAR KEIL主流的支持么?LPC55S69可以应用于对安全性能要求较高的嵌入式应用中,目前支持Keil, IAR, MCUXpresso 开发
4LPC55S69适用于汽车电子吗?如果是后装市场,或者前装市场无需车规的话,可以使用LPC55S69
5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低功耗传感,工业控制,白电,电机控制,等等。主要是做通用市场的,看外设是否合适您的应用
6可以用在指静脉生物识别设备上吗?您好,可以通过PowerQuad和CASPER硬件引擎为您的算法提供加速。
7LPC5500尤其是TrustZone技术目标应用场景是什么?对安全性能要求较高的嵌入式应用,如IoT节点,E-lock等
8除了指纹识别验证,还有与语音识别验证吗?您好,可以的。
9LPC55S69功耗最低是多少,已经应用的场合有哪些呢32uA/MHz动态功耗,通用市场,比如IOT,工业控制等
10汽车电子可以使用吗如果对车规没有要求,工业级即可,使用也无妨。看需求
11LPC55S69都用于哪些设备上?通用市场,未来您会看到LPC55S69
12这颗料有没有大批量现场使用经验?已有大客户使用
13刘工,目前有哪些方面的应用需求IOT,和自己产品防克隆。谁对不想今天产品上市明天就被抄袭对吧
14智能投影仪可以用这款芯片可以考虑,作为传感器的桥接芯片,或者直接控制镜头的电机
152KV不高,实际电路上需要外加ESD防护器件吗看实际产品需求
16请问:LPC55S69与LPC55F69可以直接硬件代换吗?LPC55S69之间可以直接替换
17做电机控制,PWM路数是否支持四台电机控制有点多了,可以考虑NXP的KV系列MCU
18LPC55S69 MCU可以用于汽车电子产品吗?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该系是工业级,-40-105摄氏度
19是否支持智能学习功能?主频和能力在这里,只能做推理,学习还得靠MPU或者专用IC
20LPC55S69可以运用到汽车电子的门锁项目上吗?工规可以么?还是必须车规?车规就没戏了。工规完全没问题
21LPC55S69双内核运行机制,如果主内核看门外狗复位,从内核是否还能正常工作?看门狗是对芯片一起复位的
22LPC55S69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是需要发送心跳包维持与外部设备连接的吗?看外部设备的需要
23可以用在简单的控制领域 抗干扰怎么样ESD 2000V
24你们在低功耗上面的优异性,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比较。我们现在有些产品都是直接用三节7号电池来供电。最低590nA
25有没有小封装的这种,对空间小的场合使用后续有CSP封装
26支持扩展存储么?存储的话,可以用外部的SPI Flash
27LPC5500加载FREErtos以后实时性如何,现成latency大概是什么水平和M3和M4等保持一致

(五)百科类(不理解的概念)

序号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1请教一下M内核的MCU和A内核的处理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种被称为mcu,另一种被称为CPUM核主要针对实时控制,中断延迟相对A核非常优秀,M核但是没有MMU,M核只能跑RTOS,不能跑RichyOS。成本要低于A核,功耗要低于A核,性能也低于A核。
2M33与M4在开发上有什么区别吗在开发上大同小异,在M33上,您需要额外关注TrustZone的相关配置。
3M33内核有什么特点?M33基于ARM新的指令集架构的ARMV8m,M0-M7是基于ARMv7的。M33主要优化了指令执行的性能,增加了协处理器总线,加入了针对M核优化的TrustZone。同时还优化了MPU。性能和功耗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4NXP单片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家族系列全,通用和专用MCU系列有LPC,Kinetis,RT三大家族。IOT有JN,QN,KW三个系列。统一用MCUXpresso开发生态,API兼容。还有NXP的IMX系列,是目前市面唯一能覆盖MCU和MPU的厂家。一站支持。
5PUF密钥注入是什么概念您好,详情可参考官网的PUF相关AN。
6LPC55S69和CORTEX M23的有那方面提高!同样的平均功耗带来100%的性能提升
7Cortex-M33 和 Cortex-M7 系列 CoreMark对比如何呢?两个发展方向,M33主打能耗和安全。M7主打性能。
8相较于通用计时器来说,状态可配置定时器引入的状态机是什么意思呢?状态机 + 定时器 = 更强大的定时器
9我能理解prince的机制就是简化版的AES CTR吗您好,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0请问什么叫小数分频器呢?降低串口波特率的误码率
11这个CORTEX-M33内核对应的代码和M0~M7系列有什么明显差别,是引入了Trust_zone吗?NXP有一款加密芯片SHA256,这个和安全芯片是否功能有所重叠,是否可以同时兼容使用。M33相对于M0-M7来讲,对比M0-M4性能提升至少15%。对M7来讲,开发略简单一下。与NXP其他安全芯片并无重叠,如果工程师需要更加安全的执行环境就需要配合额外的安全芯片
12M23和M33内核有什么区别啊您好,简单来说M33在性能上比M23更强,详情请参考ARM官网的相关文档。
13在lpc55s69怎么实现程序自毁?需要软件干预了,ARM有发布一版新的V8M的内核支持自毁,稍后就会支持
14CPU1执行协处理任务完成时,如何通知CPU0的?通过Mailbox机制
15CPU0和CPU1之间的通信是通过Cache还是共享内存共享内存
16那我还是没理解,一旦两个内核同时操作了同一个片上外设,或者同时开启了同一个中断,两个内核会有怎样的行为?另外外设总线和两个内核是怎么协作的?这个需要用户在设计的时候作好任务管理和外设管理,理论上每个内核有自己的中断向量表和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一个中断来了,并且这个中断在两个内核都使能的情况下。两个内核分别执行自己的中断任务
17MAC地址是出厂写入的还是像TI的需要自己向FLASH写入的?都需要自己写入
18刚才听讲解员说只有CPU唤醒后,CPU2才会起作用,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音频已经回答,感谢
19我们知道有PUF密钥注入功能,密钥也可以通过基于Fuse方法来注入吗?见音频回答,感谢

(六)其他(购买、样品、供货、支持)

序号提问内容答复内容
1我的作品也参加了深圳的决赛,申请评测一下新品怎么样。最好同时给个报价,10个以下的样品和5000个一批的批量生产价格都是多少。正考虑设计一款直接支持安全传输的安全摄像头方案,计划用FPGA。如果这个可以直接支持安全性,那么就很好的。可以配套FPGA的方案做一组入门产品。请关注我司公众号,后台申请试试?
2什么时候开放购买,会有官方淘宝店可以直接购买现货么目前可以在官网上购买https://www.nxp.com/search?keyword=lpc55s69
3LPC55S6x MCU处于样品阶段,估计几月份会正式供应前天已经正式供应
4LPC55S6X 系列有多少封装形式了,最小的封装是多少脚位的?目前两种,最小封装LPC55S69JEV98, BGA98pin
5开发板购买链接也提供一下啊。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cessors-and-microcontrollers/arm-based-processors-and-mcus/lpc-cortex-m-mcus/lpc5500-cortex-m33/lpcxpresso55s69-development-board:LPC55S69-EVK
6NXP现在支持MicroPython了吗我们目前在LPC546xx和RT10xx上有支持MicroPython
7LPC55S6X 现在推出了双核的型号吗?LPC55S69就是双核的,双M33核
8nxp资料还可以,就是都是英文的,中文的太少了中文我们会快速跟进。比如,这次的PPT不是中文的嘛~
9现在NXP一级代理哪家不需要运费不知道啊,代理商的规矩我不确定。但您是客人,一般都不要运费的吧。
10我们现在急需能够替代MSP430的芯片,主要是要求功耗和价格,很多芯片都达不到TI的功耗水平关注下LPC800系列,及其后续新品
11电源域和低功耗可不可以多一些中文资料和应用方案,好多难理解的介绍您可以关注恩智浦MCU加油站,上面有将LPC55S69的微信文章,都是中文的
12LPC55S系列会支持MicroPython吗?暂未支持
13有没有以这款ARM处理器为基础的ARM+GPU模块您好,这款芯片暂时没有。
1455系列是从54系列演进的还是从43系列演进过来的呀您好,LPC55是一个全新的系列。
15请问有没有外接高速sram/sdram的控制器?IO输入输出速度有多快?LPC55S69没有EMC,可以考虑LPC546xx或者LPC55S7x等。 管脚特性参看数据手册10.4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16功耗与TI的msp430相比,有优势吗?哪颗料?最好Apple2Apple的比
17NXP在香港有封装厂不?怎么知道NXP芯片是不是原装的?香港没有封装厂,我们在国内有封装厂,设计部门
18我能理解Prince的加解密机制是简化版的AES CTR吗您好,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9;想请问LPC55S6系列现是否引入Dover的CorGuard技术?暂时还没有
20NXP M333最小尺寸或IO的CPU是哪款。多少IO,多大?见数据手册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LPC55S6x.pdf
21直播没有设计5500的网口性能,这一些列料是否适于工业应用,工业以太网开发?考虑用LPC546xx或者接下来的LPC55S7x系列
22您说安全MCU是54系列,那43系列不是吗,我看43S比较类似于55的呀LPC43xx -> LPC541xx -> LPC55xx
23秘钥是多少位的?不同的加密算法密钥长度不一样
24LPC5500对外有没有双并口支持的?LPC55S69没有,但是LPC55S7x和LPC55s8x系列有支持
25外部扩展总线都有哪些暂无外部并行扩展总线
26工业应用的话,双核和M33选型LPC55S69 LQFP100封装的
27刚才说到各家差的不远,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像之前,不多说,除了复杂关系,单纯我们技术分析,价钱如果相差不多,会更多考虑开发中和人力成本有关的问题,比如开发工具易用性、上手难易度、问题调查的复杂度、是否易于生产等等…是的
28NXP目前ppc架构mcu还有没有?可以问我们市场部的同事,我们是负责LPC产品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