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C-START] 串口shell调试

楼主:
上一节对已经初步体验了 GD32E231C,这一节讲究如何开发,对于开发mcu来说,需要了解其芯片手册以及sdk,通常我们找一些辅助来配合调试MCU,除了仿真器就是串口打印。这一节我们用shell辅助,之前找到一个shell,比较不错,所以移植到GD32E231C,要用串口shell,那就需要串口功能,本次采用中断接收,查询发送,代码如下:
void com_gpio_init(void)
{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9);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10);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9);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10);
}

void com_usart_init(void)
{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U);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enable USART TB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TBE);

    /* enable USART RBN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ceiver_byte;
    if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 receive data */
        receiver_byte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shellHandler(&shell, receiver_byte);
    }
}

void shellprintchar(const char ch)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uint8_t) ch);
    while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

SHELL_TypeDef shell;

void func(int i, char ch, char *str)
{
    printf("input int: %d, char: %c, string: %s\r\n", i, ch, str);
}
SHELL_EXPORT_CMD(func, func, test);

void led0_on(void)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7);
}
SHELL_EXPORT_CMD(led0_on, led0_on, led0_on);

void led0_off(void)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7);
}
SHELL_EXPORT_CMD(led0_off, led0_off, led0_off);

void led1_on(void)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8);
}
SHELL_EXPORT_CMD(led1_on, led1_on, led1_off);

void led1_off(void)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8);
}
SHELL_EXPORT_CMD(led1_off, led1_off, led1_off);

void led2_on(void)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11);
}
SHELL_EXPORT_CMD(led2_on, led2_on, led2_on);

void led2_off(void)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11);
}
SHELL_EXPORT_CMD(led2_off, led2_off, led2_off);

void led3_on(void)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12);
}
SHELL_EXPORT_CMD(led3_on, led3_on, led3_on);

void led3_off(void)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12);
}
SHELL_EXPORT_CMD(led3_off, led3_off, led3_off);

效果如下:

通过shell来控制LED的亮灭,当然支持别的函数,自己添加支持即可,具体看代码里面的适配说明。

GD32E230_Demo_Suites_V1.0.1 shell.zip

网友:
楼主真贴心,上传了shell压缩包~~

网友A:
USB转串口使用的弯排针还是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使用的弯排针还是焊接?

直接弯针勾上的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过,把systick中延时时基变成1us(除以1000000),串口显示就不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过,把systick中延时时基变成1us(除以1000000),串口显示就不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是 ...

不能1us,你这样什么都不用做了,只是跑个中断了

网友:
我移植了shell一直不行。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