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E230C的PB引脚问题

楼主:
我准备驱动RD117模块,这个模块是用I2C通讯的,原来准备用固件I2C,开发板上已经将I2C直接连接AT24C02了,不方便与RD117共用(虽然可以将AT24C02的引脚1断开,然后用跳线作片选信号,但RD117却没有可作片选控制的引脚)。我查找了相关的资料,确定用PB3、PB5和PB8来控制RD117,板上引脚的安排见下图:

   但在测试时却发现,PB3和
PB8不知被系统的哪个功能占用了,PB3输出了类似时钟的波形,PB8则不断输出一些数据,如下图所示,我可以确定这些信号不是我的代码形成的,但又查不到是系统的哪个功能占用的。

    另外PB5则无法控制,就象失效了一样,我的配置代码如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打开PB时钟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已经弄了两天了仍无头绪,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看了看图,你用这三个GPIO是没有问题的。仅凭这些东西,很难断定为何PB5会出现你说的失效情况。

通常来讲,你可以先试试,PB5能否正常输出高低电平,用外用表测就行,然后,采用延时,看他能否输出方波,这样一般就能确定GPIO工作是否正常。

你说的情况,估计是其他头文件或者模块,用到这个GPIO了,或者你的程序哪里有问题。

建议,把程序都传上来,大家可以帮你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
我在PB5引脚上接LED灯测试,每隔500毫秒翻转一次引脚状态,LED灯没有反应。在PB3和PB8引脚上也接LED灯测试,这两个引脚能点亮LED灯,LED灯无论是下拉点亮还是上拉点亮都没有问题,说明这两个引脚是有方波输出的,但这个输出不知是哪段代码控制的,我确定没有写入这些代码,开发板资料上也查不到使用了这两个引脚,我查看数据手册也找不到原因。下面是相关的代码,我在主函数开始的时候配置PB5的引脚,然后在循环里每隔500毫秒翻转一次引脚状态。

rcu_periph_clock_enable(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5);           //将引脚拉高
//draw_test();
    while(1){

//            loop();                 //调用血氧心率检测处理模块

        gui_test();             //动态绘图测试/

                if (ms > 499)                   //半秒处理
                {
                    ms = 0;
                        half_seco();
gpio_bit_toggle(GPIOB,GPIO_PIN_5);

网友:
因为做了多个测试,整个程序比较乱,尚未清理。现打包如下:

网友A:
我测试你这程序里PB5是可以翻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你这程序里PB5是可以翻转的

谢谢帮助测试,PB5的翻转已经解决了,但PB3和PB8的原因仍不明。

网友:
这里DEBUG测试了
GD32E230C-EVEAL板子PB3和PB8是输入模式
不会输出高电平
你检测查你的硬件用DEBUG再测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上热心帮助!请教如何用DEBUG测引脚?

网友:
在Debug界面下
打开Peripherals--->system--->GPIO--->GPIOB
可以看到PB的寄存器配置
根据手册分析
昨天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测试了不会复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