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FreeRTOS调试方法(任务执行情况输出)

楼主:
          NXP Rapid IoT源代码中很丰富,虽然知道使用FreeRTOS的但是代码的嵌套异常的复杂,对分析起来带来了困难。所以想通过FreeRTOS自身的vTaskList与 vTaskGetRunTimeStats 输出自身运行任务的情况          效果如下:

上面截图中打印出来的任务状态字母 B, R, D, S 对应如下含义:
#define tskBLOCKED_CHAR         ( 'B' )    任务阻塞
#define tskREADY_CHAR              ( 'R' )    任务就绪
#define tskDELETED_CHAR          ( 'D' )    任务删除
#define tskSUSPENDED_CHAR     ( 'S' )    任务挂起
另外要注意剩余栈的单位是 word,即 4 字节。

一、修改宏
.\RapidIot_Base\middleware\wireless\framework\Common\rtos\FreeRTOS\config\FreeRTOSConfig.h 修改以下宏
/* Run time and task stats gathering related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1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 Ensure stdint is only used by the compiler, and not the assembler. */
#if defined(__ICCARM__) ||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GNUC__)
  #include <stdint.h>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endif

#defin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0ul)
#define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二、添加以下代码
/*
*********************************************************************************************************
*
*        模块名称 : FreeRTOS任务信息
*        文件名称 :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为了获取FreeRTOS的任务信息,需要创建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的时间基准精度要高于
*              系统时钟节拍。这样得到的任务信息才准确。
*              本文件提供的函数仅用于测试目的,切不可将其用于实际项目,原因有两点:
*               1. FreeRTOS的系统内核没有对总的计数时间做溢出保护。
*               2. 定时器中断是50us进入一次,比较影响系统性能。
*              --------------------------------------------------------------------------------------
*              本文件使用的是32位变量来保存50us一次的计数值,最大支持计数时间:
*              2^32 * 50us / 3600s = 59.6分钟。使用中测试的任务运行计数和任务占用率超过了59.6分钟将不准确。
*
*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sl_pit.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clude "fsl_os_abstraction.h"
#include "fsl_os_abstraction_free_rtos.h"
//#include "cmsis_os.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timers.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emphr.h"
#include "event_groups.h"

#include "shell.h"
#include "atmosphere_platform.h"
/* 定时器频率,50us一次中断 */
#define  timerINTERRUPT_FREQUENCY        20000

/* 中断优先级 */
#define  timerHIGHEST_PRIORITY                2

/* 被系统调用 */
volatile uint32_t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0UL;

static int8_t shell_cmdTaskInfo(uint8_t argc, char * argv[]);
const cmd_tbl_t CommandTask_Ver =
{       .name = "taskinfo",
        .maxargs = 2,
        .repeatable = 1,
        .cmd = shell_cmdTaskInfo,
        .usage = "print FreeRTOS Info ",
#if SHELL_USE_AUTO_COMPLETE
        .complete = NULL,
#endif
        .help = NULL };

static int8_t shell_cmdTaskInfo(uint8_t argc, char * argv[])
{
    char* pcWriteBuffer=NULL;
    pcWriteBuffer = (char*) ATMO_Malloc(512);
    if (pcWriteBuffer)
    {
        shell_write("=================================================\r\n");
        shell_write("Task            State  Prio  ReStack  Num\r\n");
        vTaskList((char *) pcWriteBuffer);
        shell_writeN(pcWriteBuffer,strlen(pcWriteBuffer));
        shell_write("\r\nTask            Count           Usage\r\n");
        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 pcWriteBuffer);
        shell_writeN(pcWriteBuffer,strlen(pcWriteBuffer));
        ATMO_Free(pcWriteBuffer);
    } else {
        shell_write("FreeRtos TaskInfo Error\r\n");
    }
    return CMD_RET_SUCCESS;
}

/*
*********************************************************************************************************
*        函 数 名: vSetupTimerTest
*        功能说明: 创建定时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vAFreeRtosTaskInfoInit(void)
{
    /* Structure of initialize PIT */
    pit_config_t pitConfig;

    /*
     * pitConfig.enableRunInDebug = false;
     */
    PIT_GetDefaultConfig(&pitConfig);

    /* Init pit module */
    PIT_Init(PIT, &pitConfig);

    /* Set timer period for channel 0 */
    PIT_SetTimerPeriod(PIT, kPIT_Chnl_0,
            USEC_TO_COUNT(50U, CLOCK_GetFreq(kCLOCK_BusClk)));

    /* Enable timer interrupts for channel 0 */
    PIT_EnableInterrupts(PIT, kPIT_Chnl_0, kPIT_TimerInterruptEnable);

    /* Enable at the NVIC */
    EnableIRQ(PIT0_IRQn);

    shell_register_function((cmd_tbl_t *)&CommandTask_Ver);
}

/*
*********************************************************************************************************
*        函 数 名: PIT0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PIT0中断服务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T_ClearStatusFlags(PIT, kPIT_Chnl_0, kPIT_TimerFlag);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 (END OF FILE) *********************************/

调用初始化函数void vAFreeRtosTaskInfoInit(void),然后通过串口输出 taskinfo,就能输出相应的任务情况

通过上述的调试,获取相应的创建任务的情况 以及相关的任务函数 分别如下:
1、
.\RapidIot_Base\middleware\wireless\framework\OSAbstraction\Source\fsl_os_abstraction_free_rtos.c
int main (void) 创建 startup_task 任务

2、
.\RapidIot_Base\rtos\freertos\Source\tasks.c
void vTaskStartScheduler( void )创建  IDLE  任务

3、
.\RapidIot_Base\rtos\freertos\Source\timers.c
BaseType_t xTimerCreateTimerTask( void ) 创建 prvTimerTask任务

4、
.\app_src\app_emwin.c
void emWinTaskInit(void)创建  emWinTask  任务

5、
.\RapidIot_Base\middleware\wireless\framework\SerialManager\Source\SerialManager.c
void SerialManager_Init( void ) 创建 SerialManagerTask 任务

6、
.\RapidIot_Base\middleware\wireless\framework\TimersManager\Source\TimersManager.c
void TMR_Init(void)  创建 TMR_Task任务

7、
.\RapidIot_Base\middleware\wireless\framework\SerialManager\Source\USB_VirtualCom\virtual_com.c
void* VirtualCom_Init(uint8_t param)创建  USB_DeviceTask任务

8、
.\gpio\gpio_mk64f.c
ATMO_GPIO_Status_t ATMO_MK64F_GPIO_Init(ATMO_DriverInstanceData_t *instance)
创建 ATMO_MK64F_GPIO_RXQueueChecker  ATMO_MK64F_GPIO_ButtonResetChecker任务

9、
.\interval\interval_mk64f.c
ATMO_INTERVAL_Status_t ATMO_MK64F_INTERVAL_Init(ATMO_DriverInstanceData_t *instance)
ATMO_INTERVAL_Status_t ATMO_MK64F_INTERVAL_AddCallbackInterval(ATMO_DriverInstanceData_t *instance, ATMO_Callback_t cb, unsigned int interval, ATMO_INTERVAL_Handle_t *intervalHandle)
创建 intervalTask 任务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vd147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真的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