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这台创维老液晶电视

楼主:
还是那台老32创维液晶电视,功能简单,适合我奶奶用。2016年年底修理过一次辅助5V电源,用了两年多又坏了。现在偶尔能到开机画面,然后就是“三无”,手电筒照过液晶面板没图像不是背光问题,觉得还是电源问题,拆开后还是电容鼓包。这里就不说什么散热设计问题了,没意思毕竟电视都用了十年了。觉得创维还是比较良心的!还要感谢maychang老师之前送给我的电子元件助我修好了电视机

处理后的板子

处理后的板子

损坏的电容

损坏的电容

整体电源板

整体电源板

网友:
电容老化

网友A:
现在很少用这样的大电容了

网友B:
质量还是不错了,我家夏新电视买了不到一年就开始出毛病,两年就坏透了后来又买了个新的。感觉还是早期的东西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用这样的大电容了

功率大一点的还是需要大点电容,那帮玩音响的电容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还是不错了,我家夏新电视买了不到一年就开始出毛病,两年就坏透了后来又买了个新的。感觉还是早期的东 ...

是啊,电视我一直买创维的,手机我一直买华为的,汽车我也买长安的。

网友:
没看清这几个电容是1000uF,多少V
应该好买吧
买几个倒是不便宜

网友:
还是那台老创维电视,故障现象是能正常开机正常电视电视节目,几分钟后就自动熄灭,三无故障加电源指示灯都没有,等几分钟后还能自动恢复节目。判断还是电源问题,拆机在线测量5V电源只有3.4V左右,正常时也只有4.5V左右,更换鼓包电容后,故障依旧。最后彻底不开机了。
离线维修电源板,5V电源芯片是P1014AP10。1脚供电7.8V还是8.8V忘了,随及寻找TL431芯片找到它1、2脚及输出电源间的取样电阻,发现R664阻值变了(板上没测全是白胶,拆下测得十多千欧了),丝印是242(贴片的),组成分压电阻是R660,丝印是2491(在线测大概2.5K)。固定电阻加可调电阻,调整输出电压,拆下测得阻值,

分立元件拼接一个接近的电阻,

装机后OK。
注:维修电源板最好加的隔离电源!!!

网上查询故障时,查到该电源板电路图引用自家电维修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