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池监控器bq76pl455a的几个问题

楼主:
问题1:bq76pl455a的demo程式问题
1)单独使用BQ76PL455EVM +软件bq76PL455_GUI透过附赠的TTL线,有电压回传值秀在软件上,这点OK
2)改使用BQ76PL455EVM开发板+ TMS570LS04开发板,并安装CCS(Code Composer Studio 8.2.0),在TI网路上下载DEMO程序
,程式烧录下载到TMS570LS04后量TXRX无讯号且电压值都没回传,请问DEMO程式是要做修改吗?
有疑问就是DEMO若不进行修改,直接烧录这样会动吗?

答:先确认一下接线是否有问题,推荐您用logic analyzer on the pl455 RX pin
BQ76PL455EVM開發板+TMS570LS04開發板上是否有控制BQ76PL455的WAKEUP pin?

BQ76PL455A, BQ76PL455EV
目前程式已经会动了,也侦测到电压了,这是用BQ76PL455 + TMS570完成的,

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想请教,就是公司主管给我一个新任务,公司原本的电路板是使用NXP的KE06Z当MCU,
主管要我将NXP KE06来驱动TI的BQ76PL455这块开发板,我遇到困境了,我在KE06Z送出一样的命令讯号到BQ76PL455的RX但是BQ76PL455的TX却完全无回应,请问BQ76PL455利用NXP当MCU,电路上有需要什么调整吗?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这边也用NXP的单片机跟BQ76PL455通讯,BQ76PL455的TX无回应
处理方法是

1)先用TI的演示程式做测试,成功后并利用逻辑分析仪撷取讯号

2)再利用程式写出一样的讯号(复制讯号的动作),将此程式函数模组化

3)再用于NXP的程式里将上模组化的函数程式直接套用

4)就可以利用nxp ke06z来驱动bq76pl455a了。

更多回复》》》》》》》

问题2:bq76PL455A 是否有SOC计数器

了解一下这个IC,准备使用在16 cell电池管理,SOC是比较重要的参数,IC内部是否可以采样电流,通过SOC协助处理?
回复:BQ76PL455A不进行电流测量,不支持SOC计算。

不进行电流测量,BQ76PL455A是以电压为判定标准吧,能否问下典型应用电路里面的被动均衡是否是在单节电池最高且快接近截止电压的时候进行均衡,还是在充电过程中实时检测,只要有哪节电池电压过高就立刻进行被动均衡?

还有BQ76PL455A的芯片如何进行烧录呢?是要外加IC进行控制吗?例如TMS570什么的?

BQ76PL455A提供了被动均衡所需的硬件电路。具体均衡的策略是由主机来控制的。BQ76PL455A自己不会进行均衡的判断和不会自己进行均衡。

更多回复》》》》》》

问题3:bq76pl455a的SOC问题

做96串电池,其SOC要如何实现?双向电流采集用什么方案?用直接的库仑计吗?
回复:这么高的串数和电压,没有集成的方案。可以用库伦积分来实现

问题4:关于bq76PL455A的问题

现在使用的bq76PL455芯片,通过stm32f103芯片的串口和bq76PL455A通讯控制,我参考的demo代码。
目前在使用中发现和bq76PL455A通讯始终无应答消息。
我把stm32f103和bq76PL455芯片的串口断开,单独接线出来,接上TTL转USB转换器,用串口助手查看数据。
发现stm32的芯片串口的数据能发出来,通过串口助手发包stm32能收到,我通过串口助手给bq76PL455芯片发数据
81 00 0A 00 2E 9C,想读地址,也没有应答。
有如下几个疑问:
1.wakeup管脚,我先给一个低电平,延迟10us,在将该管脚置为高电平,这样可以吗?
2.bq76PL455A芯片的默认串口配置是250k波特率,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吗?
3.如何判断bq76PL455A是否正常工作?
4.怎样判断和bq76PL455A的通讯是否正常,有没有通过串口读某个固定寄存器的值来判断?
5.寄存器0是版本信息,现在的值是多少?我能否通过串口读这个寄存器来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比较着急,希望能尽快得到答复,谢了

答复:Pulses shorter than 100 μs may wake the device, but must maintain 100 μs to assure start up.
建议您先分开来确认,先确认芯片是否能正常通讯,您用对应的上机位软件连接,如果能正常读说明芯片通讯正常。那就是code的问题。
本问题更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