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
如图,一款以太网收发芯片的复位电路上除了有电容和电阻之外,还在上拉电阻上并联了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为了在掉电时,10uF电容中储存的电荷能够快速泄放。如无该二极管,单纯通过电阻泄放会很慢,短时间掉电话,因电容储电未及时泄放,该电路会失去复位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在掉电时,10uF电容中储存的电荷能够快速泄放。如无该二极管,单纯通过电阻泄放会很慢,短时间掉电 ...

第二张图用的另外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是因为控制信号的电平和DVDDH可能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用的另外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是因为控制信号的电平和DVDDH可能不一样吗

用于隔离其它复位源。有些设计采用复位总线或者软件控制复位,要与上电复位兼容时,需要用二极管隔离,这叫做“线与”接法,有一个源为0则复位端即为0。在该接法中,RC复位电路的逻辑0即上电复位时不会影响到二极管负极回路的逻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