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

楼主:
     选用TVS管步骤如下:确定待保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  TVS管的反向变位电压即工作电压(VRWM)--选择TVS管的VRWM等于或大于上述步骤 1 所规定的操作电压。这就保证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管吸收的电流可忽略不计,如果步骤 1 所规定的电压高于TVS管的 VRWM ,TVS管将吸收大量的漏电流而处于雪崩击穿状态,从而影响 电路的工作。——> 最大峰值脉冲功率:确定电路的干扰脉冲情况,根据干扰脉冲的波形、脉冲持续时间, 确定能够有效抑制该干扰的TVS管峰值脉冲功率。——>  所选TVS管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低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承受电压。——>  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即双向TVS管用来抑制反向浪涌脉冲,其实并 非如此。 双向TVS管用于交流电或来自正负双向脉冲的场合。TVS管有时也用于减少电容。 如果电路只有正向电平信号,那麽单向TVS管就足够了。
         TVS管操作方式如下:正向浪涌时,TVS管处于反向雪崩击穿状态;反向浪涌时,TVS管类似正向偏置二极管一样导通并吸收浪 涌能量。在低电容电路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应选用双向TVS管以保护电路中的低电容器 件免受反向浪涌的损害。——> 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 IPP,那么可以利用 VC 来确定其功率,如果无法确定功率 的大概范围,一般来说,选择功率大一些比较好。
  ① 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工作电压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② TVS管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F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F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TVS串联连接可以提高TVS的总额定反向关断电压;
  ③ TVS管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④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管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⑤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结电容Cj的TVS器件;
  ⑥ 根据用途选用TVS管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管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管阵列更为有利;
  ⑦ 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管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管在一个变化的温度环境下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工作温度的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管结温的增加而下降,因此,使用时须考虑温度变化对其工作特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