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前端防护

楼主:
有没有做过MBUS从站的老哥,我想问一下,mbus做emc测试,对于浪涌来说,我是做电源?还是做通讯数据的?

网友A:
防浪涌一定要先从硬件上开始,主要是电源供电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浪涌一定要先从硬件上开始,主要是电源供电前端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MBUS电源前端防护电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