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30001 FIFO ECG

楼主:
有用过MAX30001的吗?从FIFO读出的ECG数据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我用过,正常处理啊,你能读出数据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格式处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正常处理啊,你能读出数据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格式处理就好了

你好,我从FIFO读出的数据都是0x00F53FFF、0x00EC3FFF、...,几乎都是0x00xxxFFF这种形式的数据,低6位全为1。根据数据手册,ETAG[2:0]=111表示FIFO Overflow (Exception),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