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焊接wifi模块的时候会一直打印报错

楼主:
A:不焊接wifi模块的时候会一直打印报错,怎样消除这种错误?
B:试试把wifi的配置关了看看行不行
A:这两处我都注释掉了,发现不行
B:试试在内核把这个关了Device Drivers-->Misc devices-->Allwinner rf module pm driver
A:ok了
A:这两个引脚可以当做io口控制高低电平吗?
B:不可以,这个是专用管脚

网友:
估计是悬空造成了干扰进去,尝试下高阻值的上拉下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