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发现行程不够的现象,求解。

楼主:
客户反馈发现有一半带编码器的减速电机,行程会出现走不到需要的位置情况,但是单独从测量示波仪波形来看又是正常的

网友A:
编码器计数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计数出错了?

有更好的检测方式吗?波形好像看不出来,是否考虑磁铁有问题呢

网友C:
1.電機馬達使用哪一ˊ種?
2. 所描述的情形--速度過快出現失步/或是電機缺相出現失步

网友D:
编码器故障、电机故障、机械故障,均可能产生首帖所述现像。
检查方法,应该是分别对这几部分进行检查。
先将电机与机械部分(螺杆)脱开,令电机空载,然后对电机施加驱动信号,看电机是否转动了给定的圈数。如果电机能够转动给定的圈数,则故障在螺杆螺母,或者活动齿轮与固定齿轮齿顶相抵而不能啮合。如果电机不能转动给定的圈数,则是电机或者编码器故障。

网友D:
电机和螺杆是固定刚性联接?
电机和螺杆不可能绝对同心,电机与螺杆之间应该使用联轴器,但图中未示出。如果是固定刚性联接,那么在螺杆有弯曲情况下,可能出现在螺杆的某一部分摩擦阻力小而另一部分阻力大情况,这也可能使螺杆转动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更好的检测方式吗?波形好像看不出来,是否考虑磁铁有问题呢

你是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用什么方法读取编码器的?行程不够可能是编码器计数计算错误 或者干扰导致的计数比实际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電機馬達使用哪一ˊ種?
2. 所描述的情形--速度過快出現失步/或是電機缺相出現失步

失步的问题应该可以通过编码器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電機馬達使用哪一ˊ種?
2. 所描述的情形--速度過快出現失步/或是電機缺相出現失步

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故障、电机故障、机械故障,均可能产生首帖所述现像。
检查方法,应该是分别对这几部分进行检查。
...

我试下你说的这个方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和螺杆是固定刚性联接?
电机和螺杆不可能绝对同心,电机与螺杆之间应该使用联轴器,但图中未示出。如 ...

明白,这个我们是活动连接,减速电机前端采用了两个类齿状的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