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C-START] 模拟I2C和OLED

楼主:
之前玩了串口以及shell功能,这一节讲解一下i2c,一开始准备用芯片的硬件实现,但是为了驱动OLED,所以为了方便测试,不飞线,直接io模拟i2c,调换i2c的引脚,引脚是PB10为I2C _SDA,PB11为I2C_SCL。代码如下:
/*includes----------------------------------------------*/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definition--------------------------------------------*/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延迟1us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uint8_t i = 10;
    while (num--)
    {
        while (i--);
    }
}

/*
    @brief          ms延迟函数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延迟函数,MS级别
{
    unsigned int x, y;
    for (x = ms; x > 0; x--)
    {
        for (y = 12000; y > 0; y--);
    }
}

/*
    @brief          初始化OLED与单片机的IO接口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OLED_SCLK_Set();    //设PB11(SCL)为高电平
    OLED_SDIN_Set();    //设PB10(SDA)为高电平
}

/*
    @brief          模拟IIC起始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OLED_IIC_Start(void)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Clr();    //信号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

/*
    @brief          模拟IIC停止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OLED_IIC_Stop(void)
{
    OLED_SDIN_Clr();    //信号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

/*
    @brief          模拟IIC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if (OLED_READ_SDIN())   //读取SDA的电平
        ack = IIC_NO_ACK;   //如果为1,则从机没有应答
    else
        ack = IIC_ACK;      //如果为0,则从机应答

    OLED_SCLK_Clr();//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return ack; //返回读取到的应答信息
}

/*
    @brief          模拟IIC主机发送应答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 static void IIC_Send_Ack(unsigned char ack)
// {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  delay(1);   //延迟1us

//  if(ack == IIC_ACK)  //根据情况发送应答/不应答
//      OLED_SDIN_Clr();    //应答
//  else
//      OLED_SDIN_Set();    //不应答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发送应答/不应答信号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  delay(1);   //延迟1us
// }

/*
    @brief          IIC写入一个字节
    @param          IIC_Byte:写入的字节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for (i = 0; i < 8; i++) //for循环8次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为传输数据做准备
        delay(1);   //延迟1us

        if (IIC_Byte & 0x80) //读取最高位
            OLED_SDIN_Set();//最高位为1
        else
            OLED_SDIN_Clr();    //最高位为0

        IIC_Byte <<= 1;  //数据左移1位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产生上升沿,把数据发送出去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while (IIC_Wait_Ack()); //从机应答
}

/*
    @brief          IIC写读取一个字节
    @param          ack:应答/不应答
    @retval         无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_IIC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  unsigned char data = 0;  //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为传输数据做准备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DIN_Set();

//  for(i=0;i<8;i++) //for循环8次
//  {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读取数据
//      delay(1);   //延迟1us

//      data <<= 1; //左移1位
//      if(OLED_READ_SDIN())    //读取最高位
//          data |= 0x01;   //读到高位位1
//      else
//          data &= 0xfe;   //读到高位为0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准备读取下一个数据
//      delay(1);   //延迟1us
//  }

//  IIC_Send_Ack(ack);  //发送应答/不应答

//  return data;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

/*
    @brief          IIC写入命令
    @param          IIC_Command:写入的命令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写入从机地址,SD0 = 0
    Write_IIC_Byte(0x00);//写入命令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数据
    OLED_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brief          IIC写入数据
    @param          IIC_Data:数据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写入从机地址,SD0 = 0
    Write_IIC_Byte(0x40);    //写入数据
    Write_IIC_Byte(IIC_Data);//数据
    OLED_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brief          对OLED写入一个字节
    @param          dat:数据
                    cmd:1,写诶数据;0,写入命令
    @retval         无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md)
{
    if (cmd)
    {
        Write_IIC_Data(dat); //写入数据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写入命令
    }
}

/*
    @brief          设置数据写入的起始行、列
    @param          x: 列的起始低地址与起始高地址;0x00~0x0f:设置起始列低地址(在页寻址模式);
                        0x10~0x1f:设置起始列高地址(在页寻址模式)
                    y:起始页地址 0~7
    @retval         无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 + y, OLED_CMD); //写入页地址
    OLED_WR_Byte((x & 0x0f), OLED_CMD); //写入列的地址  低半字节
    OLED_WR_Byte(((x & 0xf0) >> 4) | 0x10, OLED_CMD); //写入列的地址 高半字节
}

/*
    @brief          开显示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 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 OLED_CMD); //使能,开
    OLED_WR_Byte(0XAF, OLED_CMD); //开显示
}

/*
    @brief          关显示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AE, OLED_CMD); //关显示
    OLED_WR_Byte(0X8D, 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0, OLED_CMD); //失能,关
}

/*
    @brief          清屏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 n;         //定义变量
    for (i = 0; i < 8; i++)
    {
        OLED_WR_Byte(0xb0 + i, OLED_CMD);  //从0~7页依次写入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0x10, OLED_CMD);      //列高地址
        for (n = 0; n < 128; n++)OLED_WR_Byte(0, OLED_DATA); //写入 0 清屏
    }
}

/*
    @brief          显示一个字符
    @param          x:起始列
                    y:起始页,SIZE = 16占两页;SIZE = 12占1页
                    chr:字符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c = 0, i = 0;
    c = chr - ' '; //获取字符的偏移量
    if (x > Max_Column - 1)
    {
        x = 0;    //如果列数超出了范围,就从下2页的第0列开始
        y = y + 2;
    }

    if (SIZE == 16) //字符大小如果为 16 = 8*16
    {
        OLED_Set_Pos(x, y); //从x y 开始画点
        for (i = 0; i < 8; i++) //循环8次 占8列
            OLED_WR_Byte(F8X16[c * 16 + i], OLED_DATA); //找出字符 c 的数组位置,先在第一页把列画完
        OLED_Set_Pos(x, y + 1); //页数加1
        for (i = 0; i < 8; i++) //循环8次
            OLED_WR_Byte(F8X16[c * 16 + i + 8], OLED_DATA); //把第二页的列数画完
    }
    else    //字符大小为 6 = 6*8
    {
        OLED_Set_Pos(x, y + 1); //一页就可以画完
        for (i = 0; i < 6; i++) //循环6次 ,占6列
            OLED_WR_Byte(F6x8[c][i], OLED_DATA); //把字符画完
    }
}

/*
    @brief          计算m^n
    @param          m:输入的一个数
                    n:输入数的次方
    @retval         result:一个数的n次方
*/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 = 1;
    while (n--)result *= m;
    return result;
}

/*
    @brief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指定长度大小的数
    @param          x:起始列
                    y:起始页
                    num:数字
                    len:数字的长度
                    size:显示数字的大小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t, temp;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enshow = 0;   //定义变量

    for (t = 0; t < len; t++)
    {
        temp = (num / oled_pow(10, len - t - 1)) % 10; //取出输入数的每个位,由高到低
        if (enshow == 0 && t < (len - 1)) //enshow:是否为第一个数;t<(len-1):判断是否为最后一个数
        {
            if (temp == 0) //如果该数为0
            {
                OLED_ShowChar(x + (size / 2)*t, y, ' '); //显示 0 ;x+(size2/2)*t根据字体大小偏移的列数(8)
                continue; //跳过剩下语句,继续重复循环(避免重复显示)
            }
            else enshow = 1;
        }
        OLED_ShowChar(x + (size / 2)*t, y, temp + '0'); //显示一个位;x+(size2/2)*t根据字体大小偏移的列数(8)
    }
}

/*
    @brief          显示字符串
    @param          x:起始列
                    y:起始页
                    *chr:第一个字符首地址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j = 0; //定义变量

    while (chr[j] != '\0')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字符
    {
        OLED_ShowChar(x, y, chr[j]); //显示字符
        x += 8; //列数加8 ,一个字符的列数占8
        if (x >= 128)
        {
            x = 0;    //如果x大于等于128,切换页,从该页的第一列显示
            y += 2;
        }
        j++; //下一个字符
    }
}

/*
    @brief          显示中文
    @param          x:起始列;一个字体占16列
                    y:起始页;一个字体占两页
                    no:字体的序号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 adder = 0; //定义变量

    OLED_Set_Pos(x, y); //从 x y 开始画点,先画第一页
    for (t = 0; t < 16; t++) //循环16次,画第一页的16列
    {
        OLED_WR_Byte(Hzk[2 * no][t], OLED_DATA); //画no在数组位置的第一页16列的点
        adder += 1; //数组地址加1
    }
    OLED_Set_Pos(x, y + 1); //画第二页
    for (t = 0; t < 16; t++) //循环16次,画第二页的16列
    {
        OLED_WR_Byte(Hzk[2 * no + 1][t], OLED_DATA); //画no在数组位置的第二页16列的点
        adder += 1; //数组地址加1
    }
}

/*
    @brief          显示图片
    @param          x0:起始列地址
                    y0:起始页地址
                    x1:终止列地址
                    y1:终止页地址
                    BMP[]:存放图片代码的数组
    @retval         无
*/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 = 0;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x, y; //定义变量

    if (y1 % 8 == 0) y = y1 / 8; //判断终止页是否为8的整数倍
    else y = y1 / 8 + 1;

    for (y = y0; y < y1; y++) //从起始页开始,画到终止页
    {
        OLED_Set_Pos(x0, y); //在页的起始列开始画
        for (x = x0; x < x1; x++) //画x1 - x0 列
        {
            OLED_WR_Byte(BMP[j++], OLED_DATA);  //画图片的点
        }
    }
}

/*
    @brief          OLED初始化函数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GPIO_Init();   //GPIO口初始化

    delay_ms(200);  //延迟,由于单片机上电初始化比OLED快,所以必须加上延迟,等待OLED上复位完成

    OLED_WR_Byte(0xAE, 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设置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 OLED_CMD);   //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 OLED_CMD);   //设置起始行地址
    OLED_WR_Byte(0xB0, OLED_CMD);   //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0x81, OLED_CMD);   // 对比度设置,可设置亮度
    OLED_WR_Byte(0xFF, OLED_CMD);   //  265

    OLED_WR_Byte(0xA1, OLED_CMD);   //设置段(SEG)的起始映射地址;column的127地址是SEG0的地址
    OLED_WR_Byte(0xA6, OLED_CMD);   //正常显示;0xa7逆显示

    OLED_WR_Byte(0xA8, 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16~64)
    OLED_WR_Byte(0x3F, OLED_CMD);   //64duty

    OLED_WR_Byte(0xC8, OLED_CMD);   //重映射模式,COM[N-1]~COM0扫描

    OLED_WR_Byte(0xD3, 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无偏移

    OLED_WR_Byte(0xD5, OLED_CMD);   //设置震荡器分频
    OLED_WR_Byte(0x80, OLED_CMD);   //使用默认值

    OLED_WR_Byte(0xD9, OLED_CMD);   //设置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 OLED_CMD);   //使用官方推荐值

    OLED_WR_Byte(0xDA, OLED_CMD);   //设置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 OLED_CMD);   //使用默认值

    OLED_WR_Byte(0xDB, OLED_CMD);   //设置 Vcomh,可调节亮度(默认)
    OLED_WR_Byte(0x40, OLED_CMD);   ////使用官方推荐值

    OLED_WR_Byte(0x8D, 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 OLED_CMD);   //开显示

    OLED_WR_Byte(0xAF, OLED_CMD);   //开启OLED面板显示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et_Pos(0, 0);  //设置数据写入的起始行、列
}

/*
    @brief          OLED滚屏函数,范围0~1页,水平向左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Scroll(void)
{
    OLED_WR_Byte(0x2E, 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7, OLED_CMD);   //水平向左滚动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1, OLED_CMD);   //终止页 1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 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2F, OLED_CMD);   //开启滚动
}

#ifndef __OLED__H
#define __OLED__H

#include "gd32e230.h"

/*--------------------引脚定义--------------------------*/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1)        //PB11(SCL)输出高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11)       //PB11(SCL)输出低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0)        //PB10(SDA)输出高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0)      //PB10(SDA)输出高
#define         OLED_READ_SDIN()        gpio_input_bit_get(GPIOB, GPIO_PIN_10)  //读取PB10(SDA)电平

/*definition--------------------------------------------*/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SIZE        16      //显示字符的大小
#define Max_Column  128     //最大列数
#define Max_Row     64      //最大行数
#define X_WIDTH     128     //X轴的宽度
#define Y_WIDTH     64      //Y轴的宽度
#define IIC_ACK     0       //应答
#define IIC_NO_ACK  1       //不应答

/*-----------------声明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md);  //OLED写字节函数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开显示函数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关显示函数
void OLED_Init(void);   //OLED初始化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清屏函数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r); //显示字符函数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ize2);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指定数的长度大小函数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开始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画点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o); //声明在指定位置显示汉字函数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BMP[]); //显示图片函数
void OLED_Scroll(void); //滚动函数

#endif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initilize the com */
    com_gpio_init();
    com_usart_init();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30, 0, "EEWORLD");
    OLED_ShowString(16, 2, "GD32E231C8T6");
    OLED_ShowString(30, 4, "I2C Test");

    /* enable the LED1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figure LED1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reset LED1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7);

    /* enable the LED2 GPIO clock */
    /* configure LED2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 reset LED2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8);

    /* enable the LED3 GPIO clock */
    /* configure LED3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reset LED3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11);

    /* enable the LED4 GPIO clock */
    /* configure LED4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 reset LED4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12);

    //shell.read = shellRead;
    shell.write = shellprintchar;
    shellInit(&shell);

    while (1)
    {
    }
}

显示效果如下:

网友:
新的片子吗

网友:
最新的CM23

网友:
你好 工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了 2622918652@qq.om

网友:
楼主,工程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十分感谢 406581695@qq.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