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芯片MIC5235的若干手册解读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一款LDO芯片MIC5235,如下有关看手册里的问题,希望求解
【1】图1中,小字第二条,超低地电流18uA 什么意思呢?
【2】图2中,voltage那一列的意思,比如1.5V代表该款芯片最低输入输出压差为1.5V吗?
【3】图3这个图怎么看?ground current代表什么?有说这个图是待机功耗,不知道怎么看它
【4】图4是说明图1小字第三条的吧,就是最低压差在0.31V的条件是负载电流不超过0.15mA,
那图里还有100uA和75mA两条线,怎么看?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
地电流即流过芯片接地引脚的电流,可以认为基本上就是LDO芯片本身的耗电。

网友:
表格中的电压值指的输出值,该型号有很多种亚型,包括多种固定电压输出和可调电压输出。

网友A:
图3指在不同输出电流下,输入电压与地电流的关系,曲线比较平直,间距也不大,可以基本上认定为常数,即LDO在很大工作范围内的自身功耗为常数。

网友:
图4说明在不同负载电流下,输入输出电压间的关系,通常越小的输出电流可以准许越低的输入输出压差,150mA时准许压差小到310mV。不过不能简单说“最低压差在0.31V的条件是负载电流不超过0.15mA”,因为往往还有个最小输出电流的限制,有些芯片在过低输出电流时会无法保证指标的,具体得看器件手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3指在不同输出电流下,输入电压与地电流的关系,曲线比较平直,间距也不大,可以基本上认定为常数,即LDO ...

图3指在不同输出电流下,输入电压与地电流的关系,曲线比较平直,间距也不大,可以基本上认定为常数,即LDO在很大工作范围内的自身功耗为常数。
谢谢回答,这个地方问一下你,【1】下图表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当输入电压从4V变化到24V时,输出电流为1mA,而此过程中地电流(自身消耗电流)的大小范围,就是两条红线之间的范围?
【2】如果我上述理解正确的话,在输出电流只有10uA时,自身消耗的电流却有15-20uA这么大?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这个地方问一下你,【1】下图表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当输入电压从4V变化到24V时,输出电流为1m ...

最上面那条线的意思:在1mA输出电流时,输入电压从4V到24V时器件的地电流即器件自身的消耗电流,该曲线大致在22-24uA范围。类似的,在10uA输出时,地电流大致在17-20uA间。LDO自身的功耗基本是个常数,与输出电流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那条线的意思:在1mA输出电流时,输入电压从4V到24V时器件的地电流即器件自身的消耗电流,该曲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