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关于.brd格式文件导入DXP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个Cadence 16.6的BRD文件,使用AD13版本Import Wizard导入后显示空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懂得能否帮我转换下存为DXP能打开的格式,谢谢!

TQIMX6UL_BASEB_V1.1_20170703.brd

BRD文件 16.6版本

网友:
可能是导入后软件匹配问题,外边尺寸问题,AD导入后是大片空白,在3D下可以显示,需要缩小拉近

网友:
那有什么方法能正常显示?我只需要元件封装及位置摆放,走线这些都不需要的,现在我打开只能看见图片所示内容

网友:
@qwqwqw2088,麻烦能否帮我处理下啊,主要准备用DXP进行画板,如果元件封装这些不能导入的话,要重新做封装了,太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qwqw2088,麻烦能否帮我处理下啊,主要准备用DXP进行画板,如果元件封装这些不能导入的话,要重新做封装 ...

因AD软件下在2D下根本就显示不出来。勉强在3D下显示。
最好在Cadence 修改原图。

网友:
@qwqwqw2088,我也想过修改原图,今天下午操作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将这个文件的元件复制到一个新文件里去(,我只考虑能有封装图就行了),如果能把这个图元件都移到到一个新文件里,按理不存在外部尺寸问题了吧,你能帮我这样操作下吗,Cadence没用过啊

网友:
再想办法用AD试试能否修改,,,,

网友:
我在AD里就算3D也看不见啊,更加没法修改